[Maxio] 主控MAS0902A-B2C求救,就是开不成功!Sorting Result Fail

楼主(2023-10-20):
上图选MPT开卡就是不成功,主控MAS0902A-B2C颗粒PF665-25AF 2102
另外一块盘主控MAS0902A-B2C,颗粒NC68QAA1222256G O2010

选sort测试能正常测试

sort成功

网友A:
开卡选MPT。另外本坛有教程,可以搜一下

网友:
没玩过这个主控

网友:
我也没有开成功

网友B:
转接卡用对了吗,要用JM20329E芯片的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卡用对了吗,要用JM20329E芯片的才好用。

这到没看是什么芯片的,用的unitek盒子看不到芯片

网友(2024-01-02):
软件工具能分享下吗,一样的主控

网友C:
各位大佬 开卡按了START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卡选MPT。另外本坛有教程,可以搜一下

请问这种是什么情况 按了START出现这种

网友(2024-02-23):
QLC颗粒看到就头疼啊,N48R+sm2263xt,三天两头掉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佬 开卡按了START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啊?

保存目录映射、绿色不是已经开过去了么?

兄弟.. 麻烦传个固件呗..   我的工具没有GCPMCAAH.bin这个文件....   直接不让开。。咱俩用的版本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存目录映射、绿色不是已经开过去了么?

兄弟.. 麻烦传个固件呗..   我的工具没有GCPMCAAH.bin这个文件 ...

意思一下,一个家元。

网友:
看提示是: (P24) Sorting Result Fail
SORT成功后,需要在Port SortResult页面点Get Easy Sorting Result
然后,再改为MP模式。

网友:
真的很麻烦

网友:
我也有一块,正在尝试,参考一下

网友E:
我和你的第二块一样 提示缺少固件 ---------------------------
Error
---------------------------
The "C:\U\01MAS0902-A2-Bics3-0x39-A.0.09.021-H200713a-V2\A2-Bics3-0x39-A.0.09.021-H200713a-V2\MPT\BIN\N28A\001_266\N28A_001_sdr_cmd.bin" file cann't be found!

---------------------------
确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的第二块一样 提示缺少固件 ---------------------------
Error


换了一个工具 解决了这个  但是出现了 缺少估计固件   HCZPCV4H.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