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宏宇芯hg2319(群联ps2251-19)量产开pslc

楼主(2023-10-20):
首先打开量产工具选择低格扫描,模式选择强制D1

然后是选择固件,一个是主控固件一个是颗粒固件。主控固件一定要确认选对不然就找教程短接吧,我还没找到这个主控的短接教程。
固件1选对应主控的,文件在BIN_FW中选择
固件2也要看前面对应的主控基本前面主控对了就没问题开pslc最好选mlc的固件,文件在ISP_INFO文件夹里面
然后就是ecc这个听说可以不用设置,我是设置的10。
还有这个bin容量最好自己设置一下,群联这个自动容量比较死板。按原来tlc能开出的最大容量1/3设置。我这个是128g的我用128,120,117分别除以3依次设置了一下能开出42g。不设置的话只能开出32g。
然后开卡,低格到爆这个红。这时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这个是不设置bin开出的容量
然后点击更新,在去设置里选择高格,扫描模式选择已低格
然后开会儿后还是会爆红。但这个时候电脑已经可以识别到这个u盘了,这时候可以直接退出量产工具然后格式化这个u盘。然后再去跑个全盘读写看是不是slc。
这个是开pslc之后的速度。其实读写可以上210m/120m的但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有群联大佬可以教教我吗。
我也是参考这个老哥的教程搞的U盘 pSLC量产教程(群联 一芯 点序)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还有量产工具版本得是3.80及以上的。量产工具直接搜索能找到我就不上传链接了。
这次这个u盘是兰科芯那个59块128g的,还有之前是小白时做的肤浅的评测,可以看到那个速度还是不慢的。但我量产一次之后速度就只能读130写缓内125缓外66-59,不知道是不是厂商刷的鸡血固件。
【图片】兰科芯不知名u盘简单评测_u盘吧_百度贴吧 (baidu.com)

网友A:
事实上不选固件不妨碍量产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不选固件不妨碍量产结果

老哥是群联大佬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不选固件不妨碍量产结果

这点确实
但是ST-TOOL似乎是自动选择固件的...我也不知道
也有另一种说法是低格时工具不刷固件高格工具自动刷固件
反正不用管那么多,能开就行

另外跟楼主说声,我以前做的那个教程错误还是很多的,不太建议把链接挂帖子里,怕误导其他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是群联大佬吗?

跟大佬不沾边,只不过可能比一般人多量产过几个群联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确实
但是ST-TOOL似乎是自动选择固件的...我也不知道
也有另一种说法是低格时工具不刷固件高格工具自 ...

你之前的帖子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大佬不沾边,只不过可能比一般人多量产过几个群联罢了

这个开了写入读取缓存还是没有买时的读写快是因为厂商刷的固件不一样吗?

网友C(2023-12-22):
我的金士顿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提示写保护了 用这个教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了写入读取缓存还是没有买时的读写快是因为厂商刷的固件不一样吗? ...

那肯定
产商的正片固件自然比ST-TOOL里的黑片固件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金士顿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①您好,打搅一下,我的金士顿U盘主控跟您的一模一样
②具体主控型号如下: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闪存识别码: 983E980376E4 - KIOXIA(铠侠) [TLC]
③请问您量产成功了吧?如果成功了,能分享一下教程吗?
谢谢

网友:
进行到“然后点击更新,在去设置里选择高格,扫描模式选择已低格”这步U盘就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金士顿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你开好了吗?

网友(2024-01-25):
没有,一直没有时间弄。

网友:
如图信息,12G刷成了32G的,可有大佬知道怎么刷成128的

网友D:
求助大佬,我的兰科芯的U盘128G 干成26G的了,设置bin,没有效果,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或者bin设置的不对?

网友:
求分享ps-2319的固件,谢谢!

网友(2024-03-02):
软件呢?在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大佬,我的兰科芯的U盘128G 干成26G的了,设置bin,没有效果,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或者bin设置的不 ...

一般默认设置选下主控然后低格c1就行

网友E(2024-04-04):
好像一直没有结果啊,我的也是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4.5D [2021-09-29]
闪存识别码: 983E9803 - Toshiba(东芝) [TLC]
请问有没有人弄好量产啊,主要是开DVD-ROM
有弄好的大侠请赐工具,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一直没有结果啊,我的也是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4.5D [2021 ...

没啥办法,如果只是写保护的建议直接售后换新吧,我官店买的说5年免费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