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圆弧线槽如何90°对接

楼主(2023-10-20):
最开始是用线槽平放宽度两点一线用纸卷点对点划线  但是切出来对不齐  很唐突  后来用纸折叠45°角紧贴边框重新划线发现差距很大  但是切完了发现根本不是90°角了  懵逼了  这个应该如何操作  求大佬解答  谢谢

网友:
直接买对应的90℃弯头,通常是塑料材质的...

网友:
台型切割机,直接调45度角切割,切出来的就是直接能拼合的,这个就是投影平面的问题,台锯切下来就是等于投影下来

网友:
线划对了,切错了

网友:
用台锯,就是型材切割机,可以调角度,主要是断面比较平整

网友:
切的有问题,别让圆弧变形。

网友:
两种方案:
一)购买专用过渡接头;
二)自己切割。注意点:1)45°要划准;2)切得要平整,不能用力过度造成变形,最好用专用型材切割机。

网友:
用机器切靠谱

网友:
用切割锯调到45度角切割,注意:切的时候不要加太大的力,不能将线槽压变形。

网友:
直接买个弯头吧,省时省力

网友:
“用纸折叠45°角紧贴边框重新划线”~这个错误!
圆柱斜45度角切后侧面展开是类似正弦曲线形状,纸折45度得到的是斜直线,卷曲后不会与斜切柱侧面重合。

网友:
圆管容易,半弧形切割时容易变形

网友:
主要还是手持角磨机切割的不齐整,台式切割机机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