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一个五线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3-10-20):
有拆过的同学吗?未能找到下手的部位

网友:
就一张图看不出来

网友:
看参数带驱动的无刷电机吧  还真的玩不了

网友:
380的不好玩吧

网友:
这种拆不了,暴力拆开就废了,期待大神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800转速太慢

网友:
大概率是车用的吧?380V直流,800转,会不会电动车用的?

网友:
空调外机无刷风机

网友:
380∨的,家里没法玩。

网友:
大金空调所用马达好东西。

网友:
可以做一个发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改小电磨不错。

网友:
这是大金中央空调外机用的无刷电机,估计是换下来的。

网友:
这是空调室内机上的风机电机

网友:
红是310伏
蓝是公共零线
棕是15伏
橙是控制,接个5伏或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