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房间一个AP,才能保证无线覆盖不受干扰么?

楼主(2023-10-20):
现在只在房子中央放了一个无线路由器,
平时一直用的挺好,
但是一到晚上就会很卡,甚至连不上wifi
必须离路由器很近才可以上网

这样上网非常不方便,
只有每个房间放一个AP才可确保联网质量么?

网友:
百问不如一试...

=================

网友:
先换个频段试试,如无效果那么,
鱼塘买Aruba iap-135/134 这种胖ap80-100元/g左右。可以先上一个试试看,虽然型号稍微老老点,毕竟是商用级,联机体验秒小米神吹的路由器。
或者买支持MESH组网的路由器,应该都可以无缝漫游了。

网友A:
这明显是无线信号受干扰了。
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设置WiFi不同的信道,有些能上网,有些则有信号却上不了网。排查结果是被邻居WiFi和2.4G键鼠接收器干扰

网友B:
手机上下一个网络的软件,最重要的是先要确定一下,到晚上的时候,从手机到路由器丢不丢包,如果不丢,那就是外网丢了。有时候到了晚上用网量大,而楼道里交换机拉跨。

网友:
晚上就被干扰,是灯干扰的?白天试一下

多半是质量问题,我家里130平米只用一个路由就全覆盖,还是放角落里的

网友:
k2p刷爱快,稳定得都快忘了他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下一个网络的软件,最重要的是先要确定一下,到晚上的时候,从手机到路由器丢不丢包,如果不丢,那就 ...

现在都是光纤哪有楼道交换机啊,好多个小区公用一个机房

网友:
新楼才有光纤,每层有个分光,分光在到楼下边的主纤,主纤然后在到机房,然后有可能用的是光转rj45,或者直接模块插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无线信号受干扰了。
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设置WiFi不同的信道,有些能上网,有些则有信号却上 ...

三天两头要换信道,真是烦躁啊

网友:
视具体情况决定

网友:
无线路由器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看看是信号覆盖问题还是其他问题,然后再考虑处理方式

网友:
感觉应该是无线信号干扰造成的,换个信道试试。

网友:
每个房间放一个AP才可确保联网质量

网友:
企业级ap或者路由会好很多,不过邻居家的家用级就得倒霉了我一般功率调到70%的,信号差的时候90或100,几乎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
哈哈,未必要这样。而且没有标准答案。覆盖与干扰!!!

网友:
想要用着舒服确实每个房间放一个AP更好点,记得各AP无线功率适当调低减少交叉范围的互相干扰

网友:
先要确定一下是外网问题还是路由器问题!我2层公寓共85平,也是换了很多路由器了,斐讯也换过高格、官改、老毛子系统最后楼上k2楼下k2p主路由刷华硕老毛子,关闭2.4G频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