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笔记本电源往插座一插就冒火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0-20):
请教一下,笔记本电源往插座一插,就冒火花是怎么回事?就是接触的瞬间,插上也就没事了

网友:
正常的,开关电源都这样,插电瞬间会有火花。

网友:
正常的,都打,插快一点就好了

楼主:
是吗?怎么手机充电器就不会这样?不一个原理吗

网友:
电容刚开始充电电流很大相当于短路。

网友:
用带开关的排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怎么手机充电器就不会这样?不一个原理吗

手机充电头也会的。你多试试几个几十个就会发现会打火。
因为标准要求要有安规电容。电容充电时等于短路,会打火。
用带开关的插座。先关闭开关,插入电源后再打开,能避免插座出现电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怎么手机充电器就不会这样?不一个原理吗

开关电源都这样,一般是功率越大火花越大,你用的手机充电器功率小,火花小不容易观察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夸张的打火

楼主:
懂了懂了,感谢各位解释

网友A:
很正常,开关电源里面有大电容,通电瞬间会给电容充电,这个充电电流比较大,一般插头插脚为了耐用都不用纯铜的(纯铜太软),导电能力稍差,接触不良就打火
以前我们公司的LED屏(里面有很多开关电源)经常送电的时候跳闸,马上再推上去又好了,这是因为刚开始电容里面没电,第一次送电虽然跳闸了,但也给电容充了不少电进去了,紧接着再送电,此时电容充电电流就没那么大了,后来换了个D型的空开就不跳了,原来的是C型,这个ABCD是瞬间大电流跳闸的分级,一般都是用C型,工厂的电动机会用D型

你可以试试把充电器插头拔下来马上再插回去,会发现这次打火就小很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还寻思是电源质量不行呢

网友:
很多充电器交流回路串有NTC电阻,可以有效减少打火.

网友:
不冒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开关电源里面有大电容,通电瞬间会给电容充电,这个充电电流比较大,一般插头插脚为了耐用都不用纯 ...

能加软启动器吗

网友B:
不打火的有副电源串NTC小电流通电带动继电器吸和主电源通电就没有火花都是大功率的,小电源一般都是串NTC或几欧姆电阻解决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打火的有副电源串NTC小电流通电带动继电器吸和主电源通电就没有火花都是大功率的,小电源一般都是串NTC或 ...

前几天给公司修了个投影机的电源,不上电,现场测试发现继电器不吸合,看侧面有点发黑烧糊,旁边有两个NTC电阻,以为是继电器坏了,拿去给另一个以前修家电的同事修了,结果打电话来说继电器没问题,是旁边的NTC电阻烧了,然后附近有个1M欧的贴片电阻一脚腐蚀,那么就说的通了,这个贴片电阻不好导致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不吸合导致NTC长期过大电流烧毁,换件后果然搞定,为公司省下7K

网友:
接触问题,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