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3845P锂电动车充电器转换效率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3-10-20):
(图片)

网友:
75%左右就不错了

网友:
一般百分八十几吧。输出电压高转换效率高,反之转换效率低。

网友:
没有测试过,估计80%

网友:
百分之八十左右正常

网友:
应该在80%以上吧!

网友:
今年刚生产的,如果功率没虚标的话,这电源应该不错的。

网友(2024-12-16):
反激式开关电源一般在80%左右

网友:
没有pfc的电源效率很难超过80%,
很多朋友都用通讯电源改充电器,效率就比较高了

网友:
看着好简陋

网友:
3842的充电器,空载耗电6w左右。

网友:
偷工减料的,差评,初级滤波电容和共模电感都没有,次级防反三极管直接换了大电流二极管

网友:
80上下,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