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PS3111板子上4贴0DFK 写入像过山车

楼主(2023-10-21):
手里有8贴 0DFK,分别贴了两个PS3111板子!
一个是东芝TR200 上4贴 0DFK写入很稳定,(忘记拍板子了)
另一个是金士顿的3111板子,上4贴0DFK跑圈写入速度从70m到300m一点不稳,但是贴两个0DFK没有问题,很是郁闷,请大佬指点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帮顶!!!!!!

谢谢了

网友B:
PS3111这小身板,还是别为难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这小身板,还是别为难它了吧。

跟大小没关系吧,

网友C:
这种主控开卡须要什么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控开卡须要什么工具吗

需要开卡软件即工具

网友D:
这些国产主控根本就没法看。上2259 XT 2是正点。

网友E:
有些板子很奇葩,四贴就卡顿,双贴就没问题,换固件版本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大小没关系吧,

4贴4CE颗粒,CE通道已满。我个人不建议这么折腾无外缓主控。
而且3111主控板品质差异太大。很多板子的小料已经精简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板子很奇葩,四贴就卡顿,双贴就没问题,换固件版本可能会好一点

我怀疑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贴4CE颗粒,CE通道已满。我个人不建议这么折腾无外缓主控。
而且3111主控板品质差异太大。很多板子的小料 ...

我怀疑是供电不足.已经上46e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国产主控根本就没法看。上2259 XT 2是正点。

59xt2有0DFK固件吗大佬.有的话可不可发我一个

网友:
板子很精简!!!

网友:
引用 楼主:
59xt2有0DFK固件吗大佬.有的话可不可发我一个

我这也是掏高价买的。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有好几片,都拆了主控贴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