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牌的16GU盘被分成两个8G空间,怎么合成一个U盘?

楼主(2023-10-21):
一个无牌子的16G U盘被分成了两个8G的空间,插电脑识别是两个盘符,用什么方法能变成一个16G的U盘。
用工具不出芯片型号。
U盘的照片和识别信息如下面的图片。

网友A:
用diskgen 删除两个分区。如果想做成启动盘,就生成一个主分区。

网友:
windows  自带的  分区管理功能就可以   命令符下: diskpart

网友B:
AI210是SG1581,短接后用对应的工具就行

网友:
下个量产工具

网友:
这种盘估计要量产工具才行。

网友C:
用diskgen 删除两个分区。如有资料难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 删除两个分区。如有资料难保。

这肯定保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 删除两个分区。如果想做成启动盘,就生成一个主分区。

估计要量产工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 删除两个分区。如果想做成启动盘,就生成一个主分区。

感谢!
用diskpart的clean分别删除了两个盘后,仍然是两个未初始化的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210是SG1581,短接后用对应的工具就行

感谢!图像有三对露铜的地方,能知道短接哪对露铜吗?

网友:
DG重新分区

网友D:
黑胶体啊,垃圾桶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网友:
随便哪一款磁盘管理工具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图像有三对露铜的地方,能知道短接哪对露铜吗?

没试过,你可以都试试,要用延长线,不然空间不够,不方便

网友E:
遇到过,一个振坤行的宣传U盘,找了量产工具,瞎猫碰到死耗子,量产完成,合成了一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一个振坤行的宣传U盘,找了量产工具,瞎猫碰到死耗子,量产完成,合成了一个盘 ...

量产工具能告诉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胶体啊,垃圾桶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确实!
就是好奇它是怎么做到的,百度没查黑胶体到有成功量产的贴子

网友:
AI210好像是爱国者的芯片,搜一下以前的帖子,找找爱国者的量产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