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腾C33小主机无法U盘启动

楼主(2023-10-21):
求助-一台升腾C33,J1800的CPU,BIOS里能看到带PE系统的移动硬盘,也可以选择,但是无论如何选择,都不能U盘启动,无法进入PE系统!

特求助大家!

网友:
可能是引导模式的问题。

你用双引导的优盘分别引导试试。

有些机子bios看起来是传统的,实际是UEFI的内核;反之亦然。

网友:
这个跟优盘主控方案也有关系,建议用慧荣、群联等方案的启动兼容性好。

网友:
图1是进入网启了,需要用快捷键打开启动菜单,选择你的盘启动,很多不能自动从非光驱设备启动需要手动选择

楼主:
已解决!把Boot NC关闭就好了

网友A:
涨见识了,没见过boot NC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见识了,没见过boot NC选项

瘦客户端基本都是这种,早期热过一阵的升腾GI945就是这种,而且必需刷BIOS才能有其它启动方式...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瘦客户机一般网络启动最优先,关了就好,这台没做阉割,有些阉割bios都没法usb启动,比如前几年很火的gi945,不刷bios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