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哥哥,电动车电子钥匙丢失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3-10-21):
我真是丢三落四,各位哥哥,电动车电子钥匙丢失了怎么办啊?就是普通的那种电子钥匙,一按,车就锁住了,我看网上智能配对复制,没听说可以破解的...求救各位哥哥

网友:
我也来看看解决办法。楼主没有备用钥匙吗?

网友:
你应该把车丢了,钥匙留下

网友:
如果还有备用遥控钥匙,就买一个能学习的钥匙学习一下。
如果家里没遥控钥匙了,就用机械钥匙吧。

网友:
十块钱左右买一套全新的、带两把遥控器的防盗报警器换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平时要养成保管好钥匙的习惯。(电动车钥匙还算便宜,配一个也不贵。汽车钥匙就贵了。我买Q5L时,4S店销售员说钥匙要保管好,配一个的话要7000元。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通常买电动车都会配几把遥控钥匙的啊,实在没有就重新买一套电动车防盗报警器,不贵,只是拆装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去维修店改指纹开锁,一键启动

网友:
没啥用,我的直接扔了。有时候开着会误触,直接断电锁车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要养成保管好钥匙的习惯。(电动车钥匙还算便宜,配一个也不贵。汽车钥匙就贵了。我买Q5L时,4S店销售 ...

这个去4S店配价格是挺坑的,我自己去网上买来配也就三百多,但是需要原装钥匙才能打开匹配模式

网友:
换一个防盗器就可以了,如果实在匹配不了的话

网友:
换锁吧,别让人家把车给骑走了。

网友:
一般这种钥匙都配两把的,真没有了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还有备用的话 可以网上买学习型遥控器配(注意遥控器频率),如果没有备用遥控器了 就到网上买一套电动车报警器,很便宜,把座桶打开拆4个螺丝拿下坐桶就看到报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