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iPhone 15系列更新:苹果出手了 应对屏幕烧屏问题

楼主(2023-10-21):
近日,苹果公司针对iPhone 15系列手机的烧屏问题进行了软件更新。据了解,该问题在新款手机刚刚发售时即被用户发现,并大规模存在。

此次的更新版本为iOS 17.1的第二个RC版,其中包含了对“可能导致显示图像残留的问题”的修复。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公司将其称为“图像残留”,而非烧屏。

事实上,根据许多用户反馈的情况来看,OLED屏幕只有在使用时间较长时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烧屏情况。然而,由于iPhone 15系列仅上市一个月左右,因此硬件方面并未出现类似问题。

由此可见,此次引起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软件缺陷所导致的屏幕显示画面残影现象。如果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尝试更新至iOS 17.1 RC版以查看是否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
难道上市之前没有测试吗?

网友:
影响残留是软件造成,这个是软件计算时候底层永远叠加残留的那个影像?会不会屏幕生产材料问题造成真的物理残留。他说是软件残留只要升级了应该会立刻消失,甚至系统还原不升级都会残留消失

网友:
苹果没落了,信号一直不行,现在屏又不行

网友:
会不会升级以后,性能偷偷给你降低了。

网友:
对于果粉来说,不管烧不烧屏,你就说它是不是苹果,系统卡不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