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GW-ERP2U700(+90)电源

楼主(2023-10-21):
前不久在逛淘宝的时候,发现了这款服务器电源,感觉很便宜30块钱不包邮,邮费八块,就搞了一块回来(垃圾佬这病得改)我发现这种电压低的服务器开关电源很便宜,12伏的基本在正常的功率(1200w左右)差不多也就是几十,有一款惠普的1200瓦的电源好像是50多包邮,但是想想不需要这么大功率,而且感觉浪潮的这个更好看,锁一就买了一个回来,卖家人不错,电源非常非常新,外壳上除了有几道黑色的滑动痕迹估计是放回电源笼或者是拿出电源的时候弄的,别的非常新电源他出厂原装的那个封条也是新的没有拆装过,回家测试之后也非常稳定,输出是稳定12.00v他还有一个附带的五服输出电压实测是5.08v,我手上没有太大的电子负载然后,用40安的电流测试了一下,非常稳定输出40安的时候实测电压是12.15v,五伏的电源3a满载测试没问题但是满载的时候输出电压忘测了之后我就大致研究了一下,发现他外壳上有三个孔,里面有电位器,但是是被软胶封死的,软胶拆开之后好像条幅是0.3v我没记错,11.9几一直到12.01可调范围非常小,剩下两个我估计一个是调他的辅助输出也就是那个五伏的输出,另外一个没敢动,他的输出端子左边三个是负极输出右边三个是正极输出(12v的)之后从左往右数过了那六个大的端子之后就是小的通信针脚,小的通信针脚靠近大的通信针脚的那一列,下面三个是并联五伏的输出,这三个针脚是五伏输出的正极负极是12伏输出的负极,那三个端子都是联通的可以随便接。之后从右往左数第二列端子的最下面两个是它的开机引脚短接就行,12伏的电压是短接之后才输出的,五福我没有测,我感觉有可能是一直输出的那种,这块电源我没有拆但是我看了一下别人的拆机贴,应该是llc的谐振电源,目前没有可调的方案,在这里等等哪位大神破解一下。对了我还好奇一个事情,有没有同志手里有他的剩下的通信引脚是干什么用的资料或者文件等,有的话楼主可以买一份。还有就是最后一张图片里,他的竖着的控制小板出来的那四个针脚是有什么用?有知道的同志吗?

楼主:
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就是输出五伏的那三个端子,最上面的那个端子是和负极相接的,直接导通没有电阻,所以它的细的排针最左边那一排,上面一个负下面全是正。之后开机引脚的那一竖,从上往下数第二个针脚和电源的输出正极是相连的,你右边的那一排端子中,从上往下数第二个端子和d之间有3.12伏的电压,上面也就是最后一竖的,最上面的那个端子,还有他旁边的那个端子都对地有3.26伏的电压,但是不导通,这两个端子之间是不通的,之后就是开机引脚靠近,下面的那个针脚也是接地,之后最后一排从上往下数第二个也是接地,开机引脚的上面那个引脚和d和外壳和那几个针脚相接都是可以开机的,说明确实是相通的,并且它的d是和负极直接相接的,剩下的八个角暂时不清楚有什么用

网友(2024-07-01):
有些是跟主板通信的,物理上是IIC总线,协议应该是PMBUS,希望有大神能接入协议

网友:
其他应该是通信引脚,硬件上是IIC,通信协议应该是PMBUS

网友A(2025-04-21):
我买了两个这种电源+架子转ATX 结果两个都没有PG信号输出了,就是灰色线不上升至5V,其他3.3V 5V 12V -12V都正常稳定,就是电脑不开机,都没用多久,有大神知道如何排除故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这种电源+架子转ATX 结果两个都没有PG信号输出了,就是灰色线不上升至5V,其他3.3V 5V 12V -12V ...

一般是发财电容漏电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光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