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全新原包装明纬LRS-50-24小功率开关电源

楼主(2023-10-21):
废话不说直接开拆

一个字都没有的外包装

外包装尺寸

开关电源型号

取出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四周

打开盖子,盖子是卡口式,就外壳底部一颗螺丝防止盖子卡口脱扣

盖子已打开

开关管,套硅胶套然后用不锈钢卡子,卡在外壳上,整流管也是像这一样

卡子与硅胶套取下后,

管子型号

整流管,这个管子上的字太难拍了

小电解全是日系

大电解韩系?

其他

这是什么二级管,表示头回见

飞线亮瞎钛合金眼

最后把主板拆下来,固定主板也就是一颗螺丝

主板与外壳用了目测0.5mm的环氧树脂板做隔离

EA18363主芯片

板子上印有品牌,型号,生产日期及警告等信息

全家福

拆卸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侧旁贴片3极管是431吗?

网友:
没有风扇的?

网友:
那个是玻璃气体放电管,防雷管,基本用在高压端,论坛以前早有人问过

网友B:
用0.5mm的环氧树脂板做隔离。质量蛮好的。

网友:
大品牌,用料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旁贴片3极管是431吗?

丝印是0AR0DU,丝印中那两个鸭蛋不确定是数字0还是字母O

网友:
50W的电源用得着风扇?

网友C:
大电解是台湾立隆的,不是日系,但也很好了。
国产艾华电容也不错,别的牌子就差点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0.5mm的环氧树脂板做隔离。质量蛮好的。

比用PVC片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解是台湾立隆的,不是日系,但也很好了。
国产艾华电容也不错,别的牌子就差点意思了。 ...

谢谢科普

网友:
大部分电源下面是一片薄塑料片甚至青稞纸,这个是环氧板

网友D:
小电源做工还不错,d1是玻封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共模电感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动势高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电源做工还不错,d1是玻封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共模电感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动势高压~ ...

多谢大婶科普,从外看像大的套小的,玻璃管里面有个小的像电阻一样的东西,应该是放电电极,被中间丝印环遮住了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大婶科普,从外看像大的套小的,玻璃管里面有个小的像电阻一样的东西 ...

那个就是玻封放电管的特征,多数中间还会有个色环,这个吸收也有用rc做的,也有用pcb放电尖端做的,还有的啥也不做也没啥大问题,环路本身就有吸收作用,好点的电源会加额外的吸收电路~

网友:
说实话,开关电源我只认明纬,用料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