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两个高压熔断器,触点是什么材质,可以打磨以后做点焊笔吗?

楼主(2023-10-21):
工业用的,400A大电流,触点材质应该也是牛逼东西吧

网友:
做点焊机的头。

网友:
一般就是铜镀锡或者铜镀镍

网友:
紫铜镀银的

网友:
西门子的,应该可以吧,这玩意不就是追求大电流嘛

网友:
应该紫铜材质

网友:
早先里面的熔断片是纯银灌石英砂,不知道现在是啥!

网友:
哗,西门子的肋排保险管,稍微磨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材质了

网友:
直接查型号有介绍

网友:
应该可以,把前端磨尖。

网友:
通常,这种我们叫低压熔断器

网友:
其实就是保险丝而已,一次性的,过流就会烧断只能更换!

网友:
用牙咬一下

啊,是铜

网友:
和6楼看法一致,应该是紫铜的。

网友:
西门子3NA3系列好象属于低压熔断器。

网友:
好的是紫铜镀银,垃圾的还有黄铜镀镍

网友:
应该是紫铜的。

网友:
紫铜太软,焊点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