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飞利浦出口版LED球泡

楼主(2023-10-21):
应该是出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灯头为B22,买了几个转接头,支持调光,功率因数高,显指90,实测通电前15秒闪得比较厉害,过后微闪,调光的话闪得比较厉害。比较好拆,圈中孔是告诉我撬这里吗?灯板没有完全压入,重新压入时费了好大劲才完全压入,涂一圈硅胶,用大一点的一字起转圈压,不知装配时有没有模具的。

网友A:
看灯珠,不像是2700K的。

网友B:
这种卡口很少见到了大多都是螺旋口的。

网友:
这种卡口是老国标了。

网友C:
这种卡口不就是老白炽灯那个接口吗,想起那个时候,灯泡烧断了就拿着转一转,敲一敲,重新把里面的钨丝搭了就能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灯珠,不像是2700K的。

这怎么看出来的,点亮是挺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口不就是老白炽灯那个接口吗,想起那个时候,灯泡烧断了就拿着转一转,敲一敲,重新把里面的钨丝搭了 ...

没多久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灯珠,不像是2700K的。

上面2700,下面4000,不能全看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口很少见到了大多都是螺旋口的。

这个是出口的,外贸尾货

网友:
看着还不错,现在LED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频闪不好,谢谢分享。

网友(2024-09-26):
这是什么尺寸的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