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DIY,组装一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3-10-21):
准备好配件:表头、按钮开关、TypeC接口、锂电池、四线插头、接线盒、充电小板;
准备好工具:手电钻、钻头、宝塔钻头、锉刀、万用表、电烙铁、螺丝刀;
准备好耗材:电线、热熔胶(或AB胶、其他胶);

一、接线盒开孔:
1,TypeC口开孔
我以为我技术可以,上来就把TypeC口开歪、开大了……
还是拿个TypeC口烧热直接烫比较完美……

比划好位置,我把这几个都怼上盖上了,盒子尺寸115×90×55,足够厚,大家可以参考;

一下手就歪……,就这吧,然后往外拔,结果悲剧了:

芯拔出来了,壳子留里面了……扣出来发现壳子上有四个小爪,
使劲往里面砸砸就不会脱了:

2,开关按钮开孔,尺寸12mm,先拿钻头打孔定个位,然后上宝塔钻头,

3,表头开孔,先比划着画个框框,然后用钻头沿着框框打一串孔:

然后上大锉刀锉平:

预留的不多,不敢再往下锉了,就这个样子吧;
4,开四线插头孔,同2,因为接线盒足够厚,随便找个位置打孔就行;

二、内部接线、器件固定
该焊接的线焊好,注意螺丝垫圈该套上的要套上,不然还得返工……
做过的都懂,哈哈哈

TypeC口热熔胶固定,没买热熔枪,直接火机烧热熔棒,
本来想等买的AB胶到了再粘,不想等了,先弄上再说吧:

电池热熔胶固定:

感觉盒子太轻了,加配重,一个公司厂房路上捡的铁棒:

感觉还轻,又加了个刻印的石头,什么石来着忘了,寿山石、冻石啥的:

然后就这个样子了,整体拿着挺重的,不容易翻了:

三、整体效果

不开机的样子:

开机显示三秒钟电量,75%:

开机后的样子:

冲了一会儿电,94.8%了:

四、测试效果
1,短接开尔文夹有个0.2的底数:

商家说是两根线并到一块儿、交流1kHz信号形成了变压器的原因,
要么四根线都散开,要么四根线并到一块。

2,测试螺丝刀,三厘米长1.1mΩ,6里面长2.3mΩ,9厘米长3.6mΩ,
近似线性,还行吧:

3,测电池
工行U盾的小电池,万用表测试电压正常,实际内阻533mΩ,废了:

车间捡的废旧一次性锂电池,电压正常,内阻超量程无穷大,废了:

这一堆都是废的……次奥了:

就这一个勉强能用的,78mΩ

测干电池,152mΩ,一元10节的电池估计都这球样

废纽扣电池,废了,准备扔了:

接线盒0.6元,俩夹子4.5元,充电小板0.26元,锂电池3元,自锁开关按钮0.07元,
四线插头0.4元,表头48.4元。
打扫战场

收工,看Ti直播去喽~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人手一份了

网友:
可以用红包撸点这种单芯屏蔽线换上去试试,22AWG 1块8一米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53058206652

网友A:
根据你的插头选择合适线的外径,太粗四根一起可能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插头选择合适线的外径,太粗四根一起可能放不进去:

说得对,我套个热缩管就插不进去了,没法了又把热缩管剪掉了

网友:
50¥还是可以的,
两个八毛钱掳了一对测试架顶针,比那个直流脉冲内阻好像准一些

网友:
还有配重物。

网友:
测18650开尔文夹没测试架准,估计一个是接头,一个点力度。测试架比较尖,卡的劲大。

楼主:
不配重头重脚轻,拿着感觉怪怪的,那个众仪万用表也想加,转个按钮都得按着……

网友:
主要部件,哪里买的?

网友:
如果能测量一下质量好的电池作为对比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车间拿的可充电锂电池,电压正常,内阻超量程无穷大,废了

你如果拿这种爆炸威力巨大的一次性锂电池来充电,你能炸上新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我套个热缩管就插不进去了,没法了又把热缩管剪掉了

大神帮我看看我写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220-1-1.html

网友:
又是那个内阻表头吗

网友:
怕美纹纸老化。配重掉下来短路。还是用印章石保险。

网友:
可以再配个电池架

网友:
那是工作床吗?

网友:
整的很不错哦

网友:
表头48元不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