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新燕电子)遥控报警器

楼主(2023-10-21):
路上捡的,到手拆开看看,

外观,

好像是电源插头

电压范围,

内部

芯片特写

压电陶瓷片,应该是报警用的

网友:
都是自带接收端和报警电路的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动车报警器终端。一根悬空的黑线是天线终端,剩下的红黑是电源线,橙色的是电门锁信号线,最后两根是控制器信号线

网友A:
这种压电蜂鸣器声音很小的

网友:
估计效果很有限的。

网友:
感觉拍的不是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压电蜂鸣器声音很小的

你见过声音很小的电动车报警器吗?应该没有吧?此类报警器的音频信号都是通过电感升压再接到压电喇叭,再加上助声腔的作用,实际音量都非常大声的。

网友:
修车铺旁边捡的吧,没啥用,留着拆件

网友:
用不上还可以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