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屏幕点不亮呀,太难了

楼主(2023-10-21):
小白也想学大神玩点屏,老五家3块钱的TFT屏,看评价里大神已经点亮了

于是自己画了转接板,接上9块9还包邮的合宙树莓派pico板子,网上找的代码瞎改了改,只能点亮背光,想读取屏幕的ID读取不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各位大神看我这代码写的对不对?根据规格书,读取ID的命令是00,我用的是硬件SPI,这是9位SPI的屏(多出一位用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所以我用了16位来模拟,反正都是0,8位和16位没区别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PI.h>
#define TFT_SCL 2
#define TFT_SDI 3
#define TFT_SDO 4
#define TFT_CS 5
#define BL_EN 6
#define LCD_RST 7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200);
  while (!Serial);
  Serial.println("test start...");
  pinMode(BL_EN,OUTPUT);
  digitalWrite(BL_EN, HIGH);
  pinMode(TFT_CS,OUTPUT);

  SPI = MbedSPI(TFT_SDO, TFT_SDI, TFT_SCL);
  SPI.begin();
  //SPI.beginTransaction(SPISettings(2000000, MSBFIRST, SPI_MODE2));
  digitalWrite(TFT_CS, LOW);
  uint16_t ret = SPI.transfer16(0x0000);
  digitalWrite(TFT_CS, HIGH);
  //SPI.endTransaction();
  Serial.print("read 0x00=");
  Serial.println(ret,HEX);

}

void loop()
{
  //
}

网友A:
大神都双休了

这屏还挺大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都双休了

这屏还挺大个的

双休?
双修?
死鬼,你讨厌!

网友:
晚上点,白色不是亮了吗???

网友:
程序不全吧

楼主:
还缺什么东西吗?

网友B:
8位SPI,不是9位SPI,5位地址,1位IM,1位RS,1位读写

网友:
你这太高端了不懂啊,问老五要资料要例程,还有这个商品的评论区看看,看看别人咋点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位SPI,不是9位SPI,5位地址,1位IM,1位RS,1位读写

这个是三线9位的SPI,没有RS线:

网友:
三线9bitSPI如果用硬件SPI的话,用16bitSPI是对的,用8位通讯的话也是要发送两次才能完成,另外,硬件SPI模式(时钟相位、数据高低位)要匹配好,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波形对照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别上来就 TFT 啊,最后除了 Ctrl+C / V 代码,啥都体验不到。

先玩 1602,写通了再 12864,再通了随你去玩什么屏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先玩溜了16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三线9位的SPI,没有RS线:

3线8位SPI,RS也是其中一位

网友C:
楼主说的三线SPI应该是1位指令+8位数据的时序。类似与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三线SPI应该是1位指令+8位数据的时序。类似与下图:

规格书上这个图,意思是不是SPI发数据的时候要先发一串特别的代码才行?

网友D:
楼主,我提出一个疑问哈。你发送一个命令是9位,那么接收一个数据是不是也是9位呢?
好,现在重现一下你的发送过程。
你发送了一个16位数据,单片机这边产生了16个上升沿。
前9个上升沿用于向屏幕写入命令
后面7个上升沿用于读取数据
但是,7个上升沿够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提出一个疑问哈。你发送一个命令是9位,那么接收一个数据是不是也是9位呢?
好,现在重现一下你的 ...

晕,我不懂SPI的具体工作过程,只知道数据是一位一位的发,SDI负责接收单片机的数据,SDO负责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我以为屏幕收到9位的数据后就会自动向单片机发送8位的数据回来,时钟是怎么控制的我是一点不知道啊

网友D: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发的手册,看上去不是9位SP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发的手册,看上去不是9位SPI啊

我也搞不懂了,淘宝评价里已经点亮的大神说是3线9bit屏,规格书上好像又不是,这下彻底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