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没啥技术含量,机械师游戏手柄HG300换线

楼主(2023-10-21):
MACHENIKE HG300剪线手柄,找根键盘线换上,

找的线不错,带磁环,2米长,
里面还有凯夫拉加强筋,
小破剪刀都剪不断,
记得上次遇到这个凯夫拉还是用水口剪,
没啥技术含量,4根线,
这个手柄还可以,两层板子,
线性扳机,
好得有限,破烂生锈铁配重,

网友:
手柄看着不错啊

网友:
铁块配重,一般不会镀镍之类的防锈,估计是受潮了生锈。

网友:
还行,线性扳机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反正都剪线了,干嘛不干脆变成无线的?

网友:
不玩游戏的漂过,咋不焊一下呢

网友A:
不套热缩管不上锡?强迫症表示必须得压个端子

网友:
手柄看着不 错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套热缩管不上锡?强迫症表示必须得压个端子

焊的焊的,单独套小管然后包大管,没拍。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B:
很久以前论坛有中兴FUNBOX蓝牙手柄卖,因外壳粘手+电池饿死只卖9块多钱,买了几个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论坛有中兴FUNBOX蓝牙手柄卖,因外壳粘手+电池饿死只卖9块多钱,买了几个爽歪歪。 ...

救教
外壳发粘是如何处理干净的呀?

这种类肤材质时间久了总是会发粘,有些还是掉色,整得特别难受

我见过的类似的材质的,好像就Thinkpad笔记本不会发粘,其他的时间久了都是一个后果的

网友:
这电路板看着一股山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