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测一下各家电待机电流

楼主(2023-10-21):
充电头0.14ma、(无线充+充电头)0.7ma、

茶水机8.89ma、

音箱10.8ma、

光猫10.8ma、

路由11.0ma

风扇14.8ma

空气净化器26.4ma、

海尔空调20.30ma

小米空调89.7ma、

电饭锅8.89ma、

电压力锅340ma、

洗衣机80ma、

电磁炉120ma、

棚顶灯31.9ma、

网友A:
万用表针插头是开裂了还是本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针插头是开裂了还是本来就这样。

原来的线断掉了,剖开插头换了新硅胶线就成兔唇样子了。

网友:
 品牌不同电流也不一样吧

网友:
算一算总共多少瓦,每月要多交多少电费。

网友B:
不直接用功率插座测下功率就行了?

网友:
算算功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直接用功率插座测下功率就行了?

是咯,像北电仪表最新的WiFi版还有统计功能、定时切断电功能……

网友C:
全屋智能家居,没人每天都四度电

网友:
以前看过一期电视节目,好像一年要多几十块钱电费。

网友:
一些电器有X电容,待机电流大,但是并不消耗那么多的有功功率

网友:
日积月累下来数额也不少哇

楼主:
最可怕的压力锅约78瓦、牛x小米空调19.7瓦(同是26的海尔4.46瓦~看来新3级/1级真有差别)、电磁炉也有26,4瓦~现在电压普遍高于220,所以实际待机功率还要多~~~

网友:
涓涓细流汇成小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屋智能家居,没人每天都四度电

得很多220转5V,然后带动模块工作!

网友:
现在的智能电器都没有物理开关,关机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可怕的压力锅约78瓦、牛x小米空调19.7瓦(同是26的海尔4.46瓦~看来新3级/1级真有差别)、电磁炉也有2 ...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还是彻底断电放心

网友:
光测电流没啥意义,电流大也不一定代表功耗就大,反之也一样。还要看功率因数,且万用表如果不是真有效值的测出的电流都没有意义,买个功率计吧~

网友:
现在的家电,几乎都是待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