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车锂电池组做平衡

楼主(2023-10-21):
一般年限近的锂电池做平衡都能解决续航问题,只要不是个别串联低压厉害或者损坏,大多数差距不多0.几伏都能解决!差距大的换电池解决,总之办法很多 想多花钱就全部换,省钱就平衡
wechat_upload16978629706533553aa4031
wechat_upload16978629716533553bf39a3
wechat_upload16978630666533559a2e929
wechat_upload1697863105653355c1d25be
wechat_upload1697863130653355dae712a
wechat_upload16978632586533565a521aa

楼主:
维修锂电池组 定做锂电池组找老牛
暂时搞的18650/26650 以后搞21700
wechat_upload1697863331653356a3d963b
wechat_upload1697863332653356a4efd9d
wechat_upload1697863333653356a5c1c1f
wechat_upload1697863334653356a6a2e60
wechat_upload1697863336653356a805f73
wechat_upload1697863337653356a974065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锂电池组 定做锂电池组找老牛
暂时搞的18650/26650 以后搞21700

设备真够全的

网友:
我的是拆开,单独一组一组补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锂电池组 定做锂电池组找老牛
暂时搞的18650/26650 以后搞21700

维修锂电池组 定做锂电池组找老牛
暂时搞的18650/26650 以后搞21700,以后搞汽车的电池,这个市场无比的巨大

网友:
我用电子负债,一点点方电,在磁带,效果差一些

网友A:
我用电子负载,一点点方电,在充电,效果差一些

楼主:
比起大佬我差老远了

网友B:
这个沃特玛就是太慢,我的均衡了4天4夜都没有搞定。最后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沃特玛就是太慢,我的均衡了4天4夜都没有搞定。最后不搞了

小业务还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子负载,一点点方电,在充电,效果差一些

是放电到每一组电池电压相同,就能延长电池寿命吗?

网友:
可以提高容量,如果一组电压低,会提前保护。

楼主:
给电车锂电池组做平衡

网友C:
能定做电动车电瓶不

网友:
铁锂的通病就是不均衡,坛里有位大佬的变压器式均衡器看着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定做电动车电瓶不

一般不做 没有外壳配件  我只有电池
定做都是本地客户 很容易

网友:
要想电池放电效果好,每组压差和内阻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