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2_ZG朝哥代工_Hi3798MV300_EMMC/NAND-免拆强刷救砖固件包

楼主(2023-10-21):
魔百盒CM201-2_ZG朝哥代工_Hi3798MV300_EMMC/NAND-免拆强刷救砖固件包(已ROOT-支持吉林版8268-8270-8273板)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u盘刷机步骤:

1、准备一个单分区FAT32格式单分区U盘(8G以更小为最佳);

2、将压缩包里的recovery.img、fastboot.bin、bootargs.bin三个引导文件和update.zip,共计4个文件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

3、盒子关机,U盘插入机顶盒usb端口,按指示图短接短接点,按住不松,然后开机通电,数3秒后松开短接,过一会电视上显示升级,等着就好了。

4、刷机完成后,自动重启,进桌面前,拔掉U盘,不要反复刷机。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1《魔百盒(CM/M)固件合集》>《CM201-2 合集》>《CM201-2-ZG》(507)
B合集里面也有的(507)

网友A:
“数3秒后松开短接,过一会电视上显示升级”
我松开短接后电视一直没反应,机顶盒子指示灯不亮,电视显示没信号,请问是哪一步错误?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黑屏 没法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3秒后松开短接,过一会电视上显示升级”
我松开短接后电视一直没反应,机顶盒子指示灯不亮,电视显示没 ...

我的也是一样,求大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