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铠侠的TF卡128G测试,已经读减速了

楼主(2023-10-21):
我发过贴子,某宝上试水了铠侠的TF卡 64G和128G测试了一下,大家评论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761-1-1.html

在2022年5月份时 数据曲线是如下图:

但到了23年10月,数据曲线就是这个图了

有些地方读速已经个位数了
没办法,后来用HardDiskSentinelPro覆盖重写了,基本恢复成第一个图的样子

完结!

网友:
固态盘做系统盘,用的久了,我的电脑开机慢的要死

网友:
HardDiskSentinelPro覆盖重写,跟慢格差不多吧

网友A:
写满会减速,读也会减速?

网友:
主控还是颗粒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满会减速,读也会减速?

不是写满减速,而是长时间存放后头减速,这个卡我还是一直在机子里,相当于热存,不是冷存呢

网友:
和西数之前的冷数据门有点像

网友:
中间那副图太差啦!

网友:
TF卡边角料中的战斗机!

网友:
热存还会这样子,那固态还能用吗?

网友:
那固态还能用吗?

网友:
没有5年前买的三星红白卡稳定。128GB的红白卡写满数据冷保存4年不带一点掉速。

网友:
存储卡是真不行,最近在windows平板上经常用存储卡,真的慢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写满减速,而是长时间存放后头减速,这个卡我还是一直在机子里,相当于热存,不是冷存呢 ...

长时间存储也会导致减速,是不是说明闪存品质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存储也会导致减速,是不是说明闪存品质一般?

TLC的颗粒衰减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写满减速,而是长时间存放后头减速,这个卡我还是一直在机子里,相当于热存,不是冷存呢 ...

那就正常了 闪存的电子流失导致变慢 说明这芯片质量不大行 等流失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丢数据了 建议tlc半年通电一次 mlc一年一次 以保证性能 写满掉速是因为碎片多 时间长就掉速是电子流失 现在的芯片密度高 电子保存时间偏短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正常了 闪存的电子流失导致变慢 说明这芯片质量不大行 等流失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丢数据了 建议tlc半年 ...

我感觉得U盘通电没有用,不知有没有理论支持?

网友C:
如果存放时间长掉速,或者丢失数据,感觉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的闪存都不是为长期存储数据准备的。其实最大的疑惑就是,类似优盘、TF卡、SD卡、等等基于闪存芯片的设备,什么时候生命终结,有没有类似工具检测出来,别正在重要工作时候掉链子。现在购买品牌固态硬盘,通过工具大致有个生命百分比,实在百分比降低了,也就知道快挂了,买个新的替换掉。这个优盘和TF卡,感觉每次使用都忐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存放时间长掉速,或者丢失数据,感觉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的闪存都不是为长期存储数据准备的。其实最大的 ...

跑圈测试的同时打开hdtun监控写入或者读取速度的差异,偏差越大寿命越短,tlc颗粒放久了都是那样

网友:
闪存颗粒的衰减问题,这就是我不喜欢TLC的原因,放久了就会掉速。
这类问题在mlc上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