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推荐一个家用级别的小型电焊机,焊接钢筋铁棍角铁之类。。。。

楼主(2023-10-21):
推荐一个家用级别的小型电焊机,焊接钢筋铁棍角铁之类。。。。

网友:
牌子很多很多,特别是家用机,牌子多到无法算,想好一点就买瑞凌,沪工等牌子多板机,如果只是偶尔用一两次就准备让它吃灰的话那就随便在假货宝上买一个单板机就行,一般单板机两百左右差不多了,2.5焊条基本用起来无压力。

网友A:
应该先确定焊接水平,再去选择焊机。

网友B:
大焊电焊机可以了,我现在就用,电流出来有10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焊电焊机可以了,我现在就用,电流出来有100A。

抖音有关于大焊焊机的拆解视频,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确定焊接水平,再去选择焊机。

很有道理。补字

网友:
确实家里有个方便不少,偶尔用用也不用太好的

网友D:
哪位前辈可以推荐下
用220v电压的小型焊机,可以长烧3.2焊条的有哪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位前辈可以推荐下
用220v电压的小型焊机,可以长烧3.2焊条的有哪款?

长时间用就不要考虑微型小焊机,最起码600块以上的半大焊机,瑞凌啥的也有220V的。短时间用一下到无所,用来当吃饭的家伙就要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时间用就不要考虑微型小焊机,最起码600块以上的半大焊机,瑞凌啥的也有220V的。短时间用一下到无所, ...

谢谢
就是现场条件限制,只有220V电源
还有就是外出用,太大了不好携带

网友:
有种手持的,焊枪和变压器合一起的,淘宝上找找!

网友:
还是买个品牌的靠谱,尽管会贵个几十块,长期看还是省钱。

网友:
迷你瑞玲和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抖音有关于大焊焊机的拆解视频,可以去看看

拆过换电容了,两年没坏。

网友:
先看技术好不好?    几级焊工?
在看技术好不好?    坏了能修不?

网友:
推荐奥太200si,通用250v ,佳士250E, 瑞凌250Ct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前辈可以推荐下
用220v电压的小型焊机,可以长烧3.2焊条的有哪款?

长烧3.2焊条的焊机,600元以下的就不要看了。。。

网友:
上海通用,ZX7/400,千把元。支持三相和单相输入,单相电输入长焊3.2无压力,三相输入长焊5.0没问题,家用,工厂用都邦邦硬。
瑞凌200T,长焊3.2无压力,无数显屏,但是电流指示比较准,八月份刚刚摧残过,一天一包半3.2焊条用了一周多,焊把和线都发热,机子没问题,入手四五年,无故障。
易特流,意见分歧比较大,工厂使用至今七年,至今仍然坚挺,电流实表,不偏弧,三相输入5.0焊条整天焊。

至于大焊,早期还行,315焊机质量还行,720泡水后,又在泥里埋了一周,挖出来自来水冲洗晒干仍然坚挺,去年损坏,重新网购,到手已经缩水,退货运费险不够,又赔了几十块退回,在本地五金店购买上海通用400。
早期大焊用220v时,电流虚标严重,大概只有百分之六十,数值越大越水,三相输入时,略微好一点,但是虚标同样存在。

不差钱的话,直接选松下之类,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题目是推荐一个焊机,图片是个工厂的外景,不知楼主要表达什么,告诉我们那个厂产的焊机好?让大家猜是哪里?对这种没头没脑的灌水帖子管理员也不管,还有那么多认认真真回帖的,坛友热情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