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修理一台捷程数控车床 故障是Z轴异响

楼主(2023-10-21):
修理一台数控车床故障是Z轴异响 产品尺寸变动大,拆开防护盖发现联轴损坏,马上网购一个,今天到了安装好试机正常。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的设备换个膜片就可以了,十几块钱,如果是单位的那就整个联轴器换

网友B:
这玩意是加工啥的,看掉的渣不像是金属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的设备换个膜片就可以了,十几块钱,如果是单位的那就整个联轴器换 ...

您是明白人

网友C:
锅碗瓢盆是干嘛用的

网友D:
这车床除了机架,其余的基本都是洋货

网友E:
新联轴器看着材质像铝合金的,是吗?不过没看到牌子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加工啥的,看掉的渣不像是金属的样子...

是铝渣,现在做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碗瓢盆是干嘛用的

前段时间做铝件掏点铝渣10元一公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联轴器看着材质像铝合金的,是吗?不过没看到牌子和型号

是铝的,没牌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新联轴器看着材质像铝合金的,是吗?不过没看到牌子和型号

现在的联轴器基本是铝合金的,重量轻

网友F:
第一次见到缓冲胶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联轴器基本是铝合金的,重量轻

就这台是铝合金,其它数控车床都是钢性联轴器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到缓冲胶碎了

这个缓冲胶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最不想搞这个,一摸就是油。

楼主:
确实是不想修机床,但是拆开了发现很间单,就自己修理了。大问题的我也不懂得。

网友:
原公司对面有一做联轴器的小公司,一共六个人,平时最多见到三个人,生产才两个人,但人家公司双休,正常十点上班四点下班,从不加班,中间还有个午休,周五只上午上班,爽死了

网友:
同款接料盒做机加的成本控制追求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车床除了机架,其余的基本都是洋货

系统是湾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