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X3 AIR蓝牙耳机与蓝牙+原道耳机

楼主(2023-10-21):
以前是挺看不上这种小东西的,后来被它的便携性打败了,是真的方便
听这话你一定觉得我落后人家一个世纪,确实,必须成人,年纪越大,越不
容易接受新事物
这回上班听歌也不那么明显了,打个电话也方便,不用贴耳朵喊了
这个是漫步者X3 AIR,买它就是因为在认知的品牌里,最便宜的,80多块钱

家里有个30多的假苹果耳机,真没法听

这个也算漫步者旗下的品牌

不买蓝牙耳机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价格,再就是音质

确实很小,可以单独使用,不过我一般都是成对用,有强迫症

下面是蓝牙+耳机
120买的蓝牙收发器+4.2的原道

收发转换,可以把老音箱升级成蓝牙音箱

带光线接入口,这个功能还没试

原道耳机

漫步者这个还算可以吧,听习惯了,入耳时间长了有点难受,耳朵出汗,音质根据耳机套,我用小号的正好,中号大号带着低音哄头
不如原道好听,所以在家还是原道,出门带无线
选入耳也是根据工作环境,环境嘈杂,入耳的能降低很多噪音。带降噪的都200大多
这个拿出来一次能听很长时间,4个小时以上吧,再长也没带过那么长时间,出差晚上看抖音时间长。

网友A:
蓝牙耳机听个响,之前9.9元买的纽曼都一直用着,而且续航时间还不差,连续听歌都能撑个4-5小时。

网友B:
300块二手充新(使用1个月在保可查)三星buds2表示很满意,入耳舒氏不痛不掉,降噪+5小时续航,不惯着垃圾,消费一次用4/5年何必吝啬,东西你想成是租的,计较年均租金就好,不要计较一锤子价格

到手测过频响曲线,基本一条直线,8KHz略高,手动调低即可,当然低频非专业录音设备是测不准的,这就要靠听箱子的记忆来判别了,这玩意双单元,低频确实还不错

水果那种,就算真的都是渣,低频基本=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块二手充新(使用1个月在保可查)三星buds2表示很满意,入耳舒氏不痛不掉,降噪+5小时续航,不惯着垃圾, ...

我海鲜买的buds live 。听普通音乐人声清晰。蹦擦擦的音乐还可以,好处是降噪不错。

带着外出打电话,确实能省掉点身边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海鲜买的buds live 。听普通音乐人声清晰。蹦擦擦的音乐还可以,好处是降噪不错。

带着外出打电话,确 ...

live是单单元,但舒适度是全系列第一

网友D:
蓝牙收发器看支持的格式挺多的,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收发器看支持的格式挺多的,是什么牌子的?

杂牌,就叫B20,还有一个B20S带麦的,当初不知道,还是带麦的好一些,我这个微信不能用,可能是不带麦的原因,微信就自动外放了

网友:
蓝牙耳机听个响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QCY

网友:
前两天不是有个推荐帖?300以内的,据说绿联的T3性价比最高。
我去查了一下,大概就170的样子。
只不过我也有点强迫症,看见带金标的T6,就忍不住买了,到手219。
测试了一下,效果确实不错。
其实人老了,耳朵的灵敏度应该会严重下降,对耳机的要求,好像也没那么高了吧。
用的原配小号头,降噪效果是真不错,我走路上基本上都会关掉降噪,基本上听不见环境音了,有点危险。
戴了2个多小时,不觉得耳朵疼。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QCY

网友:
我也有对漫步者,刷抖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听个响,之前9.9元买的纽曼都一直用着,而且续航时间还不差,连续听歌都能撑个4-5小时。 ...

蓝牙高保真耳机也很多啊

网友:
绿联T3很不错,70块钱以内的王者

网友:
先记号下,目前用的还是9.9的凑合着,等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