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不带管子的吸尘器靠谱么?

楼主(2023-10-21):
看着挺小巧,便于收纳
但是吸力是不是不够大?

网友:
吸力是有,就是稍微多吸电灰就没吸力了,需要清洗

网友:
要大就买戴森

网友A:
我买的是杰诺的,手持的,买完就后悔了,我主要是用来吸床,沙发,吸小面积还是买个车载的,体积小还便宜
吸地带管子感觉应该更方便,吸灰尘基本都够用

网友:
灰库小,需要经常清理

网友:
我总觉得不论什么吸尘器,都是二次污染源。再好的过滤器也无法百分百过滤灰尘。用过吸尘器最后开门开窗通风半天。

网友:
没用过,不乱说

网友:
没有滤芯可以替换

网友:
大牌子可以,小厂货,还是算了吧!用锂电池的,也就是工作半小时

网友B:
这种吸尘器只能作为即时用,局部地面用。吸力小、续航时间短,全套房子搞卫生的话要1个多小时,它续航达不到,有些小虫都吸不起来,所以不适全套房子搞卫生用。我近300元买了一个,现吃灰中。

楼主:
戴森吸尘器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吸尘器只能作为即时用,局部地面用。吸力小、续航时间短,全套房子搞卫生的话要1个多小时,它续航达不 ...

300元买了一个,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杰诺的,手持的,买完就后悔了,我主要是用来吸床,沙发,吸小面积还是买个车载的,体积小还便宜
...

为何买完就后悔,吸力太小么?

网友C:
好用的话还是戴森、松下、飞利浦等大牌子,充电的慎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的话还是戴森、松下、飞利浦等大牌子,充电的慎选

充电为何要慎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为何要慎选?

因为续航普遍不够,还有过段时间不用,电池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续航普遍不够,还有过段时间不用,电池容易出问题

你用过充电吸尘器么

网友:
无绳吸尘器啊,普遍反应说吸力不够大,别的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充电续航有限,用段时间电池效率下降,有可能尽量选择220v有线的

网友:
要实用买桶式的,其他要么续航差要么吸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