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最近要买热水器的都进来看看,省的被坑

楼主(2023-10-21):
最近家里的杂牌电热水器坏了,就换了个新的,可新买的热水器,除了罐体,就只带泄压和两个膨胀螺丝,

防电墙、混水阀、沐浴管、沐浴头,统统没有,都需要售后安装人员带来给装上,以现在的售后尿性估计便宜不了,洗衣机的三角阀都能要到两百,

所以要装热水器的,提前准备好东西吧,省的被坑,

我用的以前旧热水器上的配件,

防电墙、混水阀、沐浴管、沐浴头,这几样在五金店基本都有,混水阀别买错了,电热水器专用,别买太阳能上用那的,装不上,

两个白就是防电墙,右边带小把手的就是泄压阀,

防电墙下边这个就是混水阀,

网友:
不带很好啊。
售后卖配件基本都是市场价翻倍,如果产品自带的话价格也一样不会便宜。

网友A:
防电墙防触电效果不大,对水压影响很大。电热水器更应该安装的是,国标要求的10mA漏电保护器。即使地线失效了或者没有,都还能在触电时立马断电保命。
混水阀不锈钢水龙头花洒软管等,如果要好一点的都能上千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电墙防触电效果不大,对水压影响很大。电热水器更应该安装的是,国标要求的10mA漏电保护器。即使地线失效 ...

如果有等电位还需要防电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电墙防触电效果不大,对水压影响很大。电热水器更应该安装的是,国标要求的10mA漏电保护器。即使地线失效 ...

没了解过,主要是我们家断电洗,

网友:
断电洗安全

网友:
现在很多电热水器都是有水流就断电!

网友C:
哥们,你是一点生料带也不缠呐。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个燃气热水器发现居然也没有带燃气接头还得花二十元跟安装的人员买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等电位还需要防电墙吗?

等电位只有在验收的时候测试过一次,之后就不知道有没有效,而且国内验收的操作塞钱就能通过。还是做多一重保险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是一点生料带也不缠呐。

估计里面有橡胶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是一点生料带也不缠呐。

接口里边都有垫圈的,完全没必要,

网友:
感觉几十块钱的恒温混水阀能大大提高储水式电热水器的舒适感并略微延长供热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等电位还需要防电墙吗?

等电位按道理是可靠的,但是也不一定啊,再一个标准规范规定漏电保护器每半年就要测试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谁家有这个条件?说实话,每半年测一次漏保,经常会测出来定值漂移甚至是拒动的。多重防护能保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等电位只有在验收的时候测试过一次,之后就不知道有没有效,而且国内验收的操作塞钱就能通过。还是做多一 ...

等电位国内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再一个装修工人不注意,破坏掉的很多。还有部分业主,根本不知道那玩意是干啥的,装修的时候主动要求拆掉。

很多装修工人没良心,我房子是2020年买的二手房,2015年装修的。今年租客退租了,我检查房子才发现,全屋没有地线,只有在配电箱那有一个光秃秃的地线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电位国内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再一个装修工人不注意,破坏掉的很多。还有部分业主,根本不知道那玩意是干 ...

等电位和地线,一般人没有设备测试好与坏,这些保险装置,信别人不如信自己更安心。我都是当做它是坏的装漏保再加保险。装修拉地线要多3卷以上电线,工时也要多一天,费用要多一千几百块,如果不是业主强烈要求,很多装修公司工人都偷工减料不装了。

网友:
卖电视赚广告钱,卖热水器赚配件钱。

网友:
这种电热水器价格越来越低,不过质量真不好说,用几年就换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电位国内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再一个装修工人不注意,破坏掉的很多。还有部分业主,根本不知道那玩意是干 ...

PPR管件带有等电位螺丝接头的很难买到,不少装修工人甚至闻所未闻

网友:
高手,支持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