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暖风机简单维修(Royalstar QGW-180A)

楼主(2023-10-21):
还是上次那个保安大叔。。经他的手我拾荒了不少东西。。其中包含两张桌子一个书架一个凳子。。
所以,咱有求必应。。

这是一个玩具级别的暖风机。。。
看这个塑料就是垃圾塑料,真的手感很不好。。

看了一下是PTC的加热方式
拆开,云母片和PTC加热
涡轮风扇吹风
一个旋钮是假的。。

左边这个旋钮就是个装饰。。
这塑料做工,有些怕怕

倾倒保护措施都有了
各种温控保护装置

经查,通电打开有风,但是没有热量,排插发现这个温控断路
找出之前修的剩下的温度保险,直接焊接上去
反正温控那么多,这个高点也不怕。。
后面也提醒保安大叔使用要注意。。

网友:
功率还挺大的。

网友A:
除了外形不一样,这不就是个大号电吹风吗,

网友:
这个是电阻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外形不一样,这不就是个大号电吹风吗,

相对低点功率的电吹风...

网友:
是一个另类的电吹风。

网友:
请问是如何做到焊接温度保险而保险不会坏的?

网友:
云母片缠绕电阻丝的,不是PTC,虽然外形有一点像PTC

网友:
电热丝的,做维修负载不错

网友:
这个跟小太阳差不多,都是取暖器。

网友:
和小区看大门的保安一样,保安室的库房里面都是他存放的捡回来的电器

网友:
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不错

网友B:
真的是大号电吹风,多重保险,但还是觉得没有ptc安全

网友:
和保安大叔搞好关系,收益多多

网友:
这是低端的缩水版——缩水了定时器。和某些特供风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大号电吹风,多重保险,但还是觉得没有ptc安全

万里电吹风放大版,网上PTC暖风机也不贵。楼主暖风机,可以当白炽灯串联,测试电源和家电好坏。

网友:
荣事达小电器种类也挺多的

网友:
荣事达暖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