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裙在功耗是有管控的,看标配的电源

楼主(2023-10-21):
2盘位的基本都在60-65w,四盘位的100W,五盘位的配置120W,八盘位的是内置电源。配置电源功率基本都在硬盘的启动功率附近,哪块硬盘启动功率不对了,也基本快到寿命了。白裙对硬盘启动顺序应该也有管控的,没测过,但看重启过程,不像同步启动的。或许功耗管控机制不同才是黑裙很容易掉盘的原因。

楼主:
怎么说呢,要性能大而全的,或许白裙不是最佳选择。我看着性能,还是威联通的硬件性能更强,回到以前电脑攒机和品牌机的购机思路,也是软件差别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要性能大而全的,或许白裙不是最佳选择。我看着性能,还是威联通的硬件性能更强,回到以前电脑攒 ...

实在是用不上,不研究这东西,等以后用的着再说吧,

网友A:
本来就是,只是白的硬件上做了这些处理,软件上自然不需要处理了,然后你装到黑的硬件上,同时上电冲击,硬盘就老坏了

网友B:
弄个笔记本装win2008存文件,光驱拆了装双硬盘弄成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只是白的硬件上做了这些处理,软件上自然不需要处理了,然后你装到黑的硬件上,同时上电冲击,硬 ...

是的,我问了京东天猫的白裙旗舰客服,都是不推荐用更高一级的电源,譬如100W用在2盘位nas上,这种管控是设定好的,所以价格差也拉得特别大。另配第三方电源的,估计硬件问题会增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笔记本装win2008存文件,光驱拆了装双硬盘弄成阵列

目前路由器几乎都配置有USB接口,有公网ip的话,挂个移动硬盘,做个DDNS都能外网访问的。缺点是需要做好冷备份。

网友:
还有电源的输出品质要好,抗输入浪涌要好,寿命要长一些

网友C:
白群晖最大优势是永久外网,虽然速度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群晖最大优势是永久外网,虽然速度不快

我公网IP比白群晖优势大

网友:
看到某些回复就想笑,难道不装群晖多硬盘就必死了?硬盘加电启动bios控制远在系统之前,正常主板都不不存在多硬盘启动损坏问题,否则台式机都不要活了。
黑裙掉盘?只是某些硬件会掉,而不是黑裙会掉 只要硬件没问题不会掉盘

楼主:
白裙有active insight时时监控系统及硬盘,我看需要主机许可证,不知道黑裙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