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小度在家原装破皮电源

楼主(2023-10-21):
这个电源是小度在家原装的,我拿来给天猫精灵cc10用了,小孩每天插拨多次,这线皮又比较硬,某天正负极都破皮短路了。

输出线破皮处剪断,刀片插入撬开,外壳是超声工艺

取出电源主板

pcb背面 pwm芯片是一个sot23-6的 看不清楚丝印

输入电容22uf*2 组成π形滤波

次级电压由光耦反馈给pwm芯片,这种结构的电源比较好改电压

取下出线口尾塞,原来是注塑在线皮上的,现在用钻头把原来的线皮钻掉,线径约3mm,就用3mm钻头

把线穿回去

焊好

线头和外壳连接处涂上704,绑紧放一晚上

又可以正常使用了,和新的一样,看不出来修过的痕迹,撬过的地方用热风枪吹一下,塑料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网友A:
我觉得在里面打个结会不会好一点,打胶了下回再改不方便了...

网友B:
为啥每天插多次

熊孩子没得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每天插多次

熊孩子没得玩吗

我设置了使用时间,时间到了屏幕会锁定,不能用,她就把电拨了,过一会想起来再插上去看看

网友:
我们都是断插头

网友:
电源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这做工用料还不错啊,毕竟百度也不是小作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在里面打个结会不会好一点,打胶了下回再改不方便了...

电源设计比较紧凑,打结可能会顶住电路板放不下,用扎带扎住应该可以,704也没问题,电钻一捅就搞定了,壳子的704用刀片划开也很轻松。

网友:
出壳的线尾也用胶粘一下,就不会櫈出来了

网友:
起码用料和做工确实很正规,该焊的件没有简省,记得这个牌子给大厂代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使用时间,时间到了屏幕会锁定,不能用,她就把电拨了,过一会想起来再插上去看看 ...

原来如此。。。。

网友:
照理说应该是dc插头端坏得多,电源端除非经常拽线才会坏

网友:
尾塞常被我用刀切割了

网友:
壳里面电线用扎带扎上就拽不出来了

网友:
电源做工不 错,壳子开的挺 好

网友:
这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江苏辰阳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短路会直接保护了吧

网友:
很好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