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S50 air维修求解。更换主板后屏幕颜色不对

楼主(2023-10-21):
更换主板后屏幕颜色不对,求大神指导。。到底是什么原因。。感谢感谢

网友A:
把主板拍一下,应该是有跳线设置屏参,也可能是在工厂菜单里设置。可以试着问问主板卖家

网友:
感觉像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拍一下,应该是有跳线设置屏参,也可能是在工厂菜单里设置。可以试着问问主板卖家 ...

楼主:
驱动可以安装吗

网友:
找找卖家资料

网友B:
主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隐藏的调整菜单

楼主:
隐藏的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不是有问题

主板和配屏不一样

楼主:
卖家咸鱼 私人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