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尔诺M8811数字可调电源拆机+折腾

楼主(2023-10-21):
废话开场白:
某鱼588购得,应该是测试机柜拆机的,没提手,没皮套,据说美尔诺和艾德克斯是一家(经坛友提醒是艾德克斯的人出走自立门户的品牌),测试很不理想,折腾后以久发现不怎么样,值不值得如手自行判断。
(PS:580属于正常价,不要认为捡漏,个人不推荐购买)

到手后发现后开机电压有17mV底数,实际输出电压偏差200+mV,显示电压偏差30+mV,实际输出电流偏差2+ma,显示电流偏差5+ma。风扇处于高速状态,噪音巨大。电压器因为运输造成松动产生50hz震动声音,串口通讯不行,外观上的小问题倒是无所谓:后框支撑脚断裂(反正没前皮套,干脆全掰断了),输出接线柱裂了导致拧不紧。

开拆

因为很多都是手工焊接的,制造工艺真的。。。。。。这图片其实是已经用洗板水清洗过的,不然没脸见人。

注意看那个横跨的电容,它还并联了一个2.7K的电阻,作用是让风扇处于高速状态。
MCU型号SM5964
ADC用了1片24bit 8通道的AD7718B
DAC用了2片16bit的DAC7631C
电压基准:MAX6225B,电压2.5V,精度±0.12%,温度系数5ppm
一堆Ti的OP07C

输出的泄放电阻,应该原来使用场景是低电压,为了更快的泄放,这里被换成了3W/47欧,2并3串,这都10年后的机器了,竟然还用电阻泄放,而9*年的很多小日本和台湾的电源已经是恒流源泄放电路设计,不是崇洋媚外,只是感觉国内很多基础设计还是需要加强。

变压器,标签掉了,拿双面胶重新粘上。

应该是为了兼容某种控制协议,后加了一个485控制板?

就这样被割的乱七八糟的连接到通讯板上了

电流取样用5只1欧3W电阻并联,普通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一般在100ppm,一台设计测量精度达到10ua的电源使用这种电流采样电阻,有点摸不着头脑。另外,蜂鸣器是我后换上去的,因为原机的已经破音。

下面开始折腾
首先是改风扇控制,把后加的反馈电容和电阻取下来,更换原2.7K反馈电阻为7.5K,开机后风扇慢转。也可以直接去掉反馈电容和电阻,风扇会在温度达到55°左右开始转动,有趣的是我竟然没有找到任何温度传感器,如何测量温度控制风扇的?单纯的根据电流调整风扇转速?请高手解惑。。。

改输出泄放电阻,原本被改后的泄放电阻只有70.5欧,当电压为最高31V时电流泄放电阻上的电流高达0.4397A,温度急剧上升,本来参考了艾德克斯IT6121使用4.7K电阻,也看到主板上标的是4.7K,但更换4.7K后发现电压泄放非常慢,电压为12V时,关闭输出后3秒电压还有500+mV,最后不得已更换为680欧/7W水泥电阻,经过计算,最高电压31V时消耗电流45.58MA,问题不大。

更换矫正电容,实测仍旧无法消除开机底数问题。

经过上述折腾后再次校准电压电流及电压表,发现仍旧不稳,同时发现纹波异常,所以干脆把全部电容都换了,能换固态的都换固态,不能换固态的就换尼吉康,主电容因为没买到尼吉康本打算换其他牌子的,拆下来发现容量及ESR正常,就没换。

把电压基准芯片换成ADR4525BRZ,增加输入输出钽电容滤波

经过一系列折腾后再次校准,冷机开机仍然电压有1mV底数,又尝试更换了OP07C,依旧没效果,算了,这机器也就这样了,哪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探讨。

冷机开机

热机30分钟后

最后,附上校准方法

网友:
算不算捡漏

网友A:
美尔诺和艾德克斯不是一家,记得美尔诺的人当年是从艾德克斯出来然后自立门户的。

网友:
有变压器,应属线性的吧

楼主:
588正常价,捡漏不如去捡hp,经常有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尔诺和艾德克斯不是一家,记得美尔诺的人当年是从艾德克斯出来然后自立门户的。 ...

原来如此,难怪有人说是一家的,内部电路和结构和艾德克斯it6211一样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应该算捡漏了

网友B:
电子负载何来线性一说。那个变压器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话说这货的变压器比美尔诺的大多了。

网友:
这种折腾,大动作,很牛逼!

网友:
感谢分享校准方法

网友:
不错,很好的电源。

网友:
不错,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牛人,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高手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何来线性一说。那个变压器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话说这货的变压器比美尔诺的大多了。 ...

这是电源,不是电子负载,电子负载不会需要那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贵了点儿!

网友:
同款在用,用下来感觉精度还是不错的,底数只是显示有,实际输出没有

网友:
电压电流校准后到1mv没啥问题,毕竟只是个电源,还有就是变压器就一组功率输出,功耗巨大,优点是纹波小

网友:
我的亚锐3663A程控电源开机有0.031V的底数,不知道如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