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思X3洗地机的充电电路只有三个二极管降压,可靠性不高

楼主(2023-10-21):
这样的充电电路 太简易了

网友A:
烧焦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像只有三只二极管,还有充电电流取样电路吧。

网友: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毕竟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焦 是什么意思?

有一条铜皮烧焦了,电池空载只有16.5v,试着对电池充电时,可调电源电流近2A了,还显示短路状态,询问用户知购买近一年使用了几次有限,没敢换电池怕换完电池短时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