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弄个hercules无刷冲剪有协议玩不了

楼主(2023-10-21):
14个螺丝外面8个梅花的里面4个十字的下面2个内六角……百花齐放了
10K电阻大法好像没用,正负极旁边的没用,跳一根接也不行,会闪几下灯

网友:
10k电阻大法也没用么?  那就可以试着换个驱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啊,找不到驱动?

网友:
朋友的电动螺丝工具摔了,拆开看看和这个差不多,基本上没法修理

网友:
这个冲剪用的是锂电吧,10k电阻大法是不是用电阻分压来开启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啊,找不到驱动?

没原装电池应该带协议

网友:
无刷电机有独立支撑,比充电钻共用外壳好。可惜驱动电路和电池有协议。

网友:
大法行不行

楼主:
好像不行,用伍尔特的协议板试试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