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将一个洗澡玩具改为触摸感应开关,效果不太理想

楼主(2023-10-21):
同事儿子的洗澡玩具,一只小螃蟹,下面的管子是抽水的,上面两根管子是花洒。故障是屡坏开关,已经给我修过一次了,没几天开关又坏了。

原来的电路结构是这样的,直接开关控制通断。

我估计是这种开关过电流的能力太差,开关几次触点就烧蚀了。

想了一下,既要耐得住稍大的电流,又要防水,干脆给它改成触摸感应开关吧。思路是通过一个单通道的触摸IC,设置为锁存输出,即每触摸一次,高、低电平 反转一回,通过这个高、低电平驱动一只摸死管来驱动电机,电路简图如下,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做出来效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先找一块废旧TWS蓝牙耳机主板,要它上面的触摸IC。

再找一块SOT23的转接板

把触摸IC搬到SOT23转接板上

再找一块这种转接板

一只3400摸死管

焊接好所有元件,再把2块板拼起来,粘上

板子粘在这里

触摸片粘在原来的开关位置

结果:干的时候效果很好,触摸灵敏。但有一个问题,只要往触摸片的位置浇水,开关就会被触发,浇一次触发一次,不管了,板子和触摸片都已经用704封死了。先给同事试试再说。到时候如果不行再改成开关控制MOS管的方案。

网友:
感觉使用开关控制MOS管的方案要好一些

网友A:
看来我应该早出教程,用TTP223模块加MOS

网友:
触摸遇水会误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应该早出教程,用TTP223模块加MOS

他也是用触摸芯片(拆机)+MOS管,现在的问题是遇水误触发。

网友:
换个防水的按键开关比较方便

网友:
那可以搞成按键开关控制MOS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应该早出教程,用TTP223模块加MOS

我这个可能就是TP223啊,引脚定义一样的,丝印33D。

楼主:
可以是可以的,他原来的开关结构是这样的,用一个硅胶盖子密封,可是密封不太好,稍微有点进水,所以我才改成触摸的,如果要改成开关控制MOS还要在开关密封上下点功夫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也是用触摸芯片(拆机)+MOS管,现在的问题是遇水误触发。

我的意思他用模块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他这个是改装的,灵明度高了,电容设计不合理

网友C:
感觉 没有这个电路简单。三极管那个开关只通过约4MA。MOS管那个开关几乎没电流。都可以有效地保护开关,而且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他用模块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他这个是改装的,灵明度高了,电容设计不合理 ...

哦,加大那个15P的电容来降低灵敏度,要达到正好手触摸能触发而水不能触发,估计有难度,因为那里头还有连接线,板子上也有飞线,分布电容影响,那得一点点加大,反复试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 没有这个电路简单。三极管那个开关只通过约4MA。MOS管那个开关几乎没电流。都可以有效地保护开关,而 ...

我有想过这个方案,只是开关的防水有点麻烦,触摸就不用考虑太多,直接用704胶全部糊起来就得了。

网友:
换个防水的按键开关

网友:
触摸遇水会乱动,和触摸屏一个道理。

网友:
下一步,改蓝牙遥控。
再改就改小爱同学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加大那个15P的电容来降低灵敏度,要达到正好手触摸能触发而水不能触发,估计有难度,因为那里头还有 ...

ttp223成品模块也会滴水会输出,无解,只能从灵敏度着手解决,

网友:
就是爱瞎折腾,

网友:
触摸开关就这德性,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