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5Y10c,应该是修好了,不知道怎么开机,好尴尬。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2023-10-21):
做了放大镜后,看看能不能实战一下。小黄鱼买了块5Y10C,判断EC损坏,千辛万苦换了EC,不知道怎么开机,尴尬,大神们,是时候展现你们的技术了。

开机排线接口成这样了

请指点一下,怎么才能开机。

网友A:
上图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是什么情况。

就是开机排线接口被原主人搞烂了,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个应该是开机排线接口,完全废了滴感觉。我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另外的开机点位。

网友:
搞成这样很难搞

网友B:
论坛出问题了吗?最关键的两张图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出问题了吗?最关键的两张图出不来了

估计是呢,传了好几张,结果不见了。

网友:
刮骨疗伤啊这是

网友:
焊点拖干净,测量通断找别的焊盘试试,确定了再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