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川宇T-88N指针万用表,内部电路很复杂

楼主(2023-10-21):
(图片)

网友A:
奇怪啊,以前没见过这种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啊,以前没见过这种有芯片的

最近出了一块专用于指针万用表的芯片es118,为指针表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分辩率100uV,温漂100ppm。目前国内已有厂家用此芯片做出了一块指针表,本人尝了一个鲜,现将其特点介绍给大家。1.有100K档,2.交流电压可测500mv以下的电压,这是传统方案无法解决的(mf63型表除外),3.只要两节电池3V,静态电流2.2ma左右(实测)4.测电容不再是看指针摆幅了。(传统方案均是冲冲冲,冲好远算好远)5.测二极管读数是电压。6.最重要一点,档档压线,标称基础精度2%,实际要好很多。7,可测频率。8.做工真的可以,外壳模具精细,电路板做的也不错,个人认为,这块表给了我们抗日的底气。e7000的表我也有,做过比较。内部图发给大家。t88n

网友B:
把指针表的优势和数字表的优势都去掉,然后拼一起!

网友:
这种除了老维修师傅,除了指针表不行以外的没人买了吧。带芯片的就是先adc采样以后dac输出指针电流……

网友:
多少米呢?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指针表的优势和数字表的优势都去掉,然后拼一起!

然。厂家说法肯定与不会修的相反,

网友:
档位还真多。

网友C:
5楼说得太对,数字表芯用指针换液晶屏,估计会不好用,看后续销量可否佐证

网友:
这个指针表应该是能防烧吧,老的指针表最怕电阻档捅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说得太对,数字表芯用指针换液晶屏,估计会不好用,看后续销量可否佐证 ...

还可以,刀刀压线,准确。内阻高,用他测量场效应及电子管电路有有优越性,就是指针摆动太慢。

网友D:
就一张商家图

楼主发拆机图和测试图啊

网友:
数字表和身体嫁接了个模拟表的脑袋,修老板的名言,既没有数字表的直观性,也没有了模拟表的读数连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张商家图

楼主发拆机图和测试图啊

仔细看看图片就可以了,还拆什么呀, 就是一个表头,一张PCB板,在就是一个铜簧片而已。

网友E:
拆都懒得拆,你是来打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都懒得拆,你是来打酱油                                                                      ...

拆什么拆这就够了。

网友:
奇怪,外围器件比数字表用的还多,引脚又多又密,看不到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刀刀压线,准确。内阻高,用他测量场效应及电子管电路有有优越性,就是指针摆动太慢。 ...

这恰恰是指针的最大优点,还有指针的耐高压和12伏高电压100k(其他表电源不一),这表肯定没有,精确度没数字好,易用又没500和47。各论坛有高手早深入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