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相电转三相电变频器到手了,有人知道怎么用么?

楼主(2023-10-21):
U、V、W对应三相电的三个火线么?
L1,L2对应市电输入?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端子是啥情况?
TA、TB、TC是干啥的,和U、V、W有什么区别

大佬们过来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百度来的,接线图中TA.TB,TC代表是变频器故障输出的触点;TA、TC是变频器故障输出常开点。变频器tatbtc是指,TATB断开,TATC闭合。供参考,测一下是否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来的,接线图中TA.TB,TC代表是变频器故障输出的触点;TA、TC是变频器故障输出常开点。变频器tatbtc是指 ...

TA.TB,TC是控制信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A.TB,TC是控制信号么?

变频器故障输出的触点报警用的吧。最好能找到说明书看一下。你测这三个端子,有二个是常通的是继电器常闭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故障输出的触点报警用的吧。最好能找到说明书看一下。你测这三个端子,有二个是常通的是继电器常闭 ...

https://www.docin.com/p-367248348.html

说明书在这里,但是还是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docin.com/p-367248348.html

说明书在这里,但是还是用不起来

说明书说得很清楚,U,V,W是三相输出,TA-TB为故障继电器常闭触点,TA-TC为常开触点。

网友:
要设置启动参数的比如是外部端子启动还是面板案件启动光接线里面参数不设置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TABC分不清,还玩啥

网友:
要看你怎么用?到手的是新的还是二手的?负载是什么?
注意的是:220V单相转成三相,输出的是220V三相,并不是380V三相(即线电压是不会提高的,三相间电压最高还是220V),三相负载要看你怎么用(如果接电机用,那么原来的电机是Y型接法的,要改成三角形接法才合适)。
简单使用中,TA.TB,TC 都可以不用管。
但可能需要设置一些参数,比如启动方式等等(如果你买的是二手的,可能上家用的是外接启动,或者调速也是用外接输入什么的,可能需要你恢复出厂设置后,再按照说明书来设置你的需求)

另外你提供的那个网页上的说明书,看起来太麻烦,
给你个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