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YL-C902D九阳随身榨汁机拆解(想修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3-10-21):
   最近,在垃圾桶沿上捡到一台九阳随身榨汁机,应该是有人故意放到上面的,扔了可惜修也修不起!我就拿来拆看研究了半天!

   按开机键只闪灯不启动,检测电池电压低于7.4V。有一节电池几乎没有电压,另一节电池电压正常,充电一会就显示充满,拆下来充满电焊接上,启动一会自动停止。
   启动几次后发现还是那一节低电压的电池压降很厉害,明显的放电不均衡,原件都检测了一遍都正常!
主芯片型号打磨掉了,无法下手了,计划以后买个电路板做成小电钻!

    如果有知道此问题如何处理的大神请留言指导一下!

网友A:
充电一会就显示充满,你觉得动力电池,充一会就满正常吗?换2个好点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会就显示充满,你觉得动力电池,充一会就满正常吗?换2个好点的电池吧! ...

换了也不行

网友B:
14000转的电机做电钻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
九阳随身榨汁机

网友:
启动一会就停止是不是有溢锅检测动作了

网友:
估计有一节电池挂了,有条件换个电池组看看。

网友:
就是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000转的电机做电钻是不是太快了?

电钻都有齿轮箱。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这种情况很显然是一节电池不行了,最好是两节电池同时换掉,电机的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
换动力锂,必须是能大倍率放电的电池

网友:
明显一节电池性能不行了,得换。
10A的电流啊。。。你得用至少8-10c的动力电池

网友:
哦哦,那可以

网友:
刀片怎么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