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拆,称一下最近买到的三种焊锡的重要

楼主(2023-10-21):
1.假货宝买的,低温锡,很好用,250克,称重262克,40块(心疼)

2.某创用卷20-15后实付6块钱,刚收到还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250克,称重251克(那么大一个塑料才1克吗?不敢相信)

3.某创开车1块钱换购的,无铅,刚收到还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50克,称重53克

不想拆下来称了。某创这两货大概率是不足量了,不过够便宜也就没话说了。

网友:
这称不是 误差 ±5g?
误差5克不是符合出厂标准?

网友A:
半斤锡40块,一斤80

比铜贵啊

网友:
焊锡你不去实体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斤锡40块,一斤80

比铜贵啊

一斤装60%已经有的上百了。
一斤80块,有点良心也是50%锡,50%铅。

据说用焊台实际40%以上的锡就已经能比较好焊接了。。。

网友:
量一下净重,五见过焊锡只有不到一半的

网友:
啥低温不低温的,用烙铁不要在乎低温,没有那个必要,买63%比例的有铅焊锡就可以了

网友B:
基本上买国内的买云锡,或者台湾品牌的。锡和铅的熔点分别为183℃和260℃,比例不同其混合物的熔点也不同。

无铅锡丝主要成份由99.3%锡与少量助焊剂0.7%的铜组成,固体,熔点为227℃

有铅焊锡丝熔点如下:
1)63/37熔点为183℃
2)60/40熔点为185℃ -190℃
3)55/45熔点为187℃ -202℃
4)50/50熔点为190℃ -216℃
5)45/55为192℃ -227℃
5)40/60熔点为194℃ -238℃
6)35/65为198℃ -247℃
7)30/70熔点为202℃ -256℃
8)25/75熔点为-266℃
9)20/80熔点为-279℃

无铅焊锡丝熔点如下:
1)Sn-Cu-Ni熔点为225℃ -227℃
2)Sn-Cu-Ag熔点为211℃ -219℃
3)Sn-Bi-Ag熔点为205℃ -208℃
4) Sn-Zn熔点为117℃ -119℃
5)Sn-Cu熔点为220℃ -222℃
6)Sn-Ag 熔点为221℃

网友:
淘宝上面的吗

网友:
这个。。。以前想当然的以为会足量,没有想到称重的问题,下次如果再买,也试一下称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买国内的买云锡,或者台湾品牌的。锡和铅的熔点分别为183℃和260℃,比例不同其混合物的熔点也不同。 ...

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后面两个份量都不足啊

网友:
不是说低温锡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多发了3克啊

网友:
手头还有总量三斤多焊锡丝,不知用到猴年马月

网友:
楼主是标题党吗?怎么没说称出是哪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买国内的买云锡,或者台湾品牌的。锡和铅的熔点分别为183℃和260℃,比例不同其混合物的熔点也不同。 ...

很全的科普,普通无铅焊锡比6337有铅难用,含银无铅好用价格贵。楼主焊锡,中间线轴支撑也有重量。

网友:
我用的焊锡丝带轴800g,标称63%含量,这三年期间价格从60-120元浮动,今年3月买了一轴是84元,现在去看价格是9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