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乌克兰捡到的火箭残骸里面的电路板,谁能分析一下电路结构???

楼主(2023-10-21):
乌克兰捡到的火箭残骸里面的电路板,谁能分析一下电路结构???

网友:
快!楼主冒生命危险弄来的!快来帮忙

网友:
看上去很普通,这MOS能用在点焊机上不

网友:
会不会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一个电子闹钟

网友:
这电路板外延直径有300mm,估计是俄罗斯的龙卷风火箭弹。

网友:
楼主在乌克兰干啥工作呢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固态电容好大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啊,三相电机驱动器。

网友A:
哇靠。我发现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靠。我发现了什么

这不得查查是哪边的火箭

网友:
难得一见啊

网友:
很多肉。现代的战场还有铜弹壳可检吗?

网友:
某蛋的起boom设置版?

网友:
像是风能发电机

网友:
没见过火箭的电路板,但总感觉这东西不像

网友:
有三防漆,抗潮湿+1;
大件打胶,抗过载+1;
使用陶振,抗过载+1,时间精度-1;
无玻璃件,抗过载+1;
无铝电解电容,抗低气压+1;
-----------------------------------------------------------------
抛开零件质量,抗过载、抗低气压(高空)的分数,的确支持飞行控制

网友:
要命的科技

网友:
不知哪里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