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试过的朋友吗?x8的阵列卡能插在x1的插槽工作吗?

楼主(2023-10-21):
主要现在双pciex16的太贵了。实际上第二个还只是接口外形x16内部x4.有阵列卡插在x1的吗?哈哈

网友A:
插不上,除非你吧插槽锯了,

网友:
没见过x1的

网友B:
你的吧插槽剪开才行,能插进去就能用

网友:
楼上几个都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不上,除非你吧插槽锯了,

你可以看一下妖板华擎的主板 我之前也觉得只有锯开,然而妖板就是妖板 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吧插槽剪开才行,能插进去就能用

请看楼上,妖板华擎了解下

网友C:
你是先有阵列卡,还是先有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先有阵列卡,还是先有主板?

准备换平台

网友D:
阵列卡都用上 ,为卡换平台。钱不如8t 16t 单盘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妖板华擎的主板 我之前也觉得只有锯开,然而妖板就是妖板 嘎嘎 ...

华擎是特例,不具备普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阵列卡都用上 ,为卡换平台。钱不如8t 16t 单盘方便

就是有6t sas硬盘

网友E:
可以的,无非就是性能下降而已,因为PCIE通道少了。

确实得“锯槽”,因为大部分1x后头是锁死的,要不“锯槽”要不“锯卡”,或者掏钱买个转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无非就是性能下降而已,因为PCIE通道少了。

确实得“锯槽”,因为大部分1x后头是锁死的,要不“锯 ...

转接线有意思。在想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