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东芝老笔记本的奇葩故障

楼主(2023-10-21):
朋友给了个东芝老笔记本J71,安装win7旗舰版后出现一个奇葩故障,不定时的黑屏一二秒后亮起,这也无所谓,但是和Layout6.0冲突,黑屏再亮后,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功能失效,只有进入待机或休眠重启后才恢复,但是,这个笔记本装XP系统没这个问题,这说明是驱动有问题造成的,可是,这个J71装XP后,热键驱动找不到了,东芝官网也不提供下载了,用360驱动也没有热键驱动,不知道万能的坛友谁还有备份,多谢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提供一下设备的VID和PID,这样才方便大家帮你找

网友:
外网找的,不知道对不对
https://www.driverscape.com/manu ... -j71-200e-5x/226672

楼主:
多谢了,我下载试试看,

刚试了下,没找到热键驱动,唉,小日就是不靠谱,说不管就不管了,所有笔记本驱动网上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下载试试看,

刚试了下,没找到热键驱动,唉,小日就是不靠谱,说不管就不管了,所有笔记本驱 ...

不是有吗?还是说装上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吗?还是说装上是不对的

这个不是安装文件,是单纯的驱动,但是系统又没有没安装的硬件,也就是无法自动安装,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安装文件,是单纯的驱动,但是系统又没有没安装的硬件,也就是无法自动安装,不知道怎么用{:010: ...

试下这个

http://cdgenp01.csd.toshiba.com/ ... l_hotkey_27423A.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

http://cdgenp01.csd.toshiba.com/content/support/downloads/util_hotkey_27423A.exe

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吗?还是说装上是不对的

怎么都是32位的,难道这笔记本不支持64位操作系统?

网友A:
https://drivers.mydrivers.com/s-14-977/h32082-0-0-0-4-1-1.htm
这一堆找过了吗,还是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是32位的,难道这笔记本不支持64位操作系统?

支持64,但是XP默认32,XP的64基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rivers.mydrivers.com/s-14-977/h32082-0-0-0-4-1-1.htm
这一堆找过了吗,还是不行就没办法了 ...

多谢指点,用回XP后发现很多问题,驱动不全,很多软件不能正常运行,考虑win7出现黑屏可能是360驱动有问题,于是再次安装win7,不用360驱动,直接安装你给我找的驱动,目前已运行一天多,没发现再次黑屏情况,应该就是360驱动的问题,再次感谢帮忙

网友(2023-12-14):
东芝的机器不能用360等驱动软件来驱动,必须官方驱动才行,另外加上热键等应用还要单独下载这也是现在东芝二手本最麻烦的地方,就算机器成色非常好但没有原版系统只能白瞎,任何按键驱动应用都用不了没有了娱乐趣味

网友:
淘个好点的旧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