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D584JN电压基准芯片到了,请教大家这个怎么接线

楼主(2023-10-21):
芯片手册也看了,手册上自带的经典电路没看懂,坛友发的也没看懂,矿友发的基本能看懂,不知道对不对。
在坛友@人艰不拆 的帖子我有板子,谁有584发过咨询,坛友@wjqok 帮忙上传的芯片手册也看了(其实搜到了这个资料,但是看不懂接线)(虽然看过了,但还是感谢坛友@wjqok 热心帮助)

坛友@lwz642246 diy个AD584、AD586、tl431、tl432混 合电压基准 的帖子,有一张图,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矿友说的这两种接法,我能明白他说的意思,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他也是在发求助贴。

最后的图是我到手的芯片照片,反面中心印的字“2A9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米勒】 AD584电压基准  【米勒】
脚1+3的时候是2.5v输出,
脚1+2的时候是5v输出
脚2+3的时候是7.5v输出
脚1,2,3,都不相互连接的时候是10v输出

网友:
玩过几块钱的塑封584,校准3位半不用标定也很准。但是发现的问题是如果在输出端加电容,比如104无极,就会出现轻微的偏差,记得有0.01V左右,但是金封并电容后却纹丝不动。不是鼓吹金封,平时检查炮灰表我都用的AZ431,既快又能胜任要求,584,588都在吃灰。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一直在转。

网友:
这个没有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1+3的时候是2.5v输出,
脚1+2的时候是5v输出
脚2+3的时候是7.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