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头内部透视,以及修复方法

楼主(2023-10-21):
最近烙铁头坏了。舍不得丢弃。拆解头部打开了,里发现是外圈发热丝和连接杆断开。
解决方法用铜丝缠绕它固定。担心漏电触碰到外壳,外边用的耐火土封上,但耐火土颗粒粗,用纱网筛下,搅拌均匀兑水糊上。电阻8.3完美修复。
对了。很多都知道,t12后面触点是正极,前面是负极。但不少人不知道的是连接内部是正极连接是外圈发热丝,负极连接的是中间的热敏电阻。(这有一个图是不对的,画的完全是错的。大家修发热芯时注意)

楼主:
下面这图是网上不知道谁画的,错的。负极连接了发热芯。错的错的错的。

网友A:
谢谢分享。“很多都知道,t12后面触是正极,前面是负极” 中,好像“触电” 应该改为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多都知道,t12后面触电是正极,前面是负极” 中,好像“触电” 应该改为触点。 ...

触点 不是 触电 抱歉 我有强迫症

网友:
现在,T12一个头的市场价是多少了,我的用的少,多少年了都没有坏过

网友B:
用铜丝缠上直接接触连接可靠吗?

网友:
一般正常使用很难坏,除非是加热过程敲击、碰撞!

网友:
原来内部是这样的啊,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多都知道,t12后面触电是正极,前面是负极” 中,好像“触电” 应该改为触点。 ...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丝缠上直接接触连接可靠吗?

目前用着没问题,也是没有好办法焊接上。有见过用铜鸡眼的,但用后发现阻值到达9.3可能我没压好。

网友:
唉,对于我这种有敲烙铁习惯的人来说,t12太容易坏了,所以我还是用一下936算了

网友:
现在带温度显示的升温速度和T12差不多的,而且还便宜

网友:
至少有透视图,比那些拆包帖好。

网友:
重新画个正确的吧

网友:
t12真能修啊

网友:
这里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