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火线之间电压为何不是380v,奇怪了:(

楼主(2023-10-21):
用变频器把市电转为三相电

u,v,w对应的应该是3个火线,
u v电压为34v
u w电压为34v
v w电压为0

这是什么情况,
三相电任意两根火线之间电压不是380v么

网友A:
单相变三相需要劈相机

网友:
三相电相电压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三相需要劈相机

这个变频器输出是3个火线

网友B:
三相电任意两根火线之间电压不是220v,是380v,其中一个火线和零线是220v,线路最重要的就是零线,因为它身上肩负3个火线的电流,,特别是220用电器,零线不好了用电很可能是2个火线串联两个220线路,电压忽高忽低,用电多的那一路低,另外一路高,日常火线断开了还是没电,不会坏设备,所以零线要处理得比火线还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任意两根火线之间电压不是220v,是380v,其中一个火线和零线是220v,线路最重要的就是零线,因为它身 ...

为何u v之间电压是34v,不是很380v

网友:
这玩意不是要专门申请一条电缆和电表吗

网友B:
简单说,变频器出来的已经被处理了,幅度,频率都不是输入的了

网友C:
变频器调节参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变频器出来的已经被处理了,幅度,频率都不是输入的了

变频器设置好像非常复杂

u v w是三相电的三个火线?
三相电机接3根火线,没有零线么?

网友D:
变出来的频率不是50Hz了,万用表测量的是50Hz的有效值。万用表的频响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调节参数了吗

恢复出厂设置后,
uv,uw,vw电压都是232v,为什么不是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出来的频率不是50Hz了,万用表测量的是50Hz的有效值。万用表的频响跟不上了 ...

u v电压为何是232v,不是380v?

网友:
变频器是高频合成电压,万用表不一定能量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 v电压为何是232v,不是380v?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可以设定的,其输出是近似正弦的PWM波(有较多的高频谐波),所以在测量输出电压时,一般选择50Hz,设定好输出电压,使用好一点的万用表(有低通滤波的)测量UVW间的电压,空载充许有10V左右的不平衡。如果设定好了,测量输出严重不平衡,是不是变频器有故障了。

网友E:
两个问题,第一是变频器启动了没有,没启动的话是没有输出电压的,第二是你的万用表不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要么烧表要么不准,要有TRMS功能的进口万用表才行,国产TRMS表也不行,以前我问过优利德的客服说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问题,第一是变频器启动了没有,没启动的话是没有输出电压的,第二是你的万用表不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 ...

万用表不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测量档选的交流电压,不能测变频器电压么?

网友: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是50hz的正弦波交流电,是高频载波调制的仿正弦波交流电,要测量的话必须要用有真有效值(TRMS)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来测量才能比较准确,通常的载波频率是4-10khz,而且有多次谐波产生,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到几十khz;普通万用表只能测50-60hz附近的交流电,超过100hz就要具备真有效值测量功能才行,因为普通万用表没有这么快的反应速度。

网友:
1.电源没插
2.表坏了

网友:
可能有一相无输出,拆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