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修复】固纬编程电源PSS-2005,超9V会慢慢降压至9V,接着变回设定值,如此循环不断。

楼主(2023-10-22):
【已修复】固纬编程电源PSS-2005,超9V会慢慢降压至9V,接着又变回设定值,如此一直循环不断,过程中,每当电压显示到9V时,继电器随之切换,嗒嗒作响。

拆机检查主板,元件未有烧坏痕迹。

电容无鼓包,稳压管无击穿无短路无开路,电阻阻值基本都在范围内。

内部共三个电磁继电器,5脚类型。
偶然量之,真有发现:

枣红色继电器拆下来,单独测量,也是相同症状:2/4脚电阻跳变(正常应该是0欧姆)。心中暗喜,赶紧搜索同款继电器875B 24V,找了一圈,同型号只有12V;或者就是其他替代型号,但是参数比原机的差点。

找了好一阵没找到,打算买替代的。后来脑洞大开:要不拆开继电器看看?

然后就发现跟鼠标的微动开关类似,大号的弹片,不通电时,其中有一路连通;当通电时,电磁吸住弹片连通另外一路点。

最后把相关的触点清洁一遍,继电器第2脚加强的连通,再测试2/4脚电阻,0.88欧姆,电阻稳定不跳变。

用哥俩好把继电器壳子粘牢固,装回主板上,开机测试,正常不自动降了。

修复完成!

网友A:
有个疑问,继电器触点的公共脚 为什么要加铜线连出来呢?难道这里断了?

网友B:
时间久了,继电器触点氧化,通病了。全密封的也无法幸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继电器触点的公共脚 为什么要加铜线连出来呢?难道这里断了?
...

没断。
加焊铜线的是2脚,不加电状态下,跟4脚应该是连通,电阻应该为0(不考虑误差)。
但多次测量,读数还是存在跳变情况,干脆加焊铜线,双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继电器触点氧化,通病了。全密封的也无法幸免。

没想到还有这种坏法,涨见识了。

网友:
全密封也只是隔绝水汽,不是封惰性气体,难免会氧化

网友C:
继电器的触点是容易烧坏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用更大电流的、质量更好的继电器

网友D:
这个触点如果氧化后打磨还能坚持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触点如果氧化后打磨还能坚持用吗?

严格来讲,元器件坏了,更换对应参数的新元件更为稳妥。
应急使用,临时方案,先凑合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触点是容易烧坏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用更大电流的、质量更好的继电器 ...

对头

网友:
继电器质量问题

网友:
长见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故障现象我想死也想不出来是这问题

网友E:
换一个吧,继电器都是全密封的里面充惰性气体这样拆了也废了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好,触头的镀银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吧,继电器都是全密封的里面充惰性气体这样拆了也废了

这个继电器就是普通继电器,不是全密封充惰性气体的继电器,那种继电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外壳全金属镀银,上盖和底盖全部是锡焊的。这种继电器成本太高了当前可能只在航天和军用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触点如果氧化后打磨还能坚持用吗?

不能。质量好的继电器,触点是银合金,氧化银电阻率也非常低,不影响导电能力,并且氧化银不是那种纯黑,是带棕色的。真正影响导电能力的是硫化银,黑色的,电阻率非常高,如果触点两端电压太低,几乎能变成绝缘体。但这种继电器是密封的,没有可能持续的硫来源,所以不会是硫化银导致接触不良。质量差的继电器触点是用的铜镀银(甚至都不镀银),镀层很薄,由于触点闭合机械撞击、接通断开电弧烧蚀,镀层就没有了,氧化铜是黑色的,电阻率很高,就导致接触不良。本来继电器是密封的,但密封是内部是空气,氧含量本来就高,引起氧化。要求更高的用于信号(低电压)的继电器,不但会使用银镀金的触点,还会充惰性气体,所以不同品牌、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价格差距很大,主要就是材料和封装工艺。有几元的,也有能上千的。

网友:
不错,拆继电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