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不能用稳压电源代替平板电池??

楼主(2023-10-22):
手上有一个旧平板,电池很久前拆了,当时因为好奇,所以用万用表测了下电池的电压:7.9V;前几天搬宿舍整理箱子时,把这个平板又找了出来,想请问下,能不能用8V的开关电源,直接接到电池给平板供电的正负极上(网上有人是接在电池保护板上,但我现在也找不回那个电池了),因为平板的电池本身也只有红黑2根线。所以麻烦下各位,指点一二,先行感谢!!

在网上找到了个8V,6.25A,输出功率50W的开关电源,不知道这款电源的输出电流够不够这平板用;平板原来的电池是两块3.7V的锂电池组成的一个电池,容量是10000毫安

网友:
同样问题,关注一下,楼下回答一下

网友:
先接上试试看啊

网友A:
电压一致的话。可以使用

楼主:
电源还没买呢,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代替电池,如果可以的话,我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致的话。可以使用

那能不能长期使用啊??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系统它可不知道你接的是稳压电源还是电池。
有些有协议电池的平板除外

网友C:
看到手机改直插电源的。应该是一个道理。
就是充电器的USB线降压后直接焊到电池触点上。

网友D:
论坛有过先例,电源带载电流太小,开机就保护。
电源最大电流应该要达到电池容量两倍即2C以上

网友E:
只要最大电流不受限制就可以。

网友F:
二根线的完全可以,除电压相符外,电流要足够大。

网友:
那不是还有个微调吗,可以调到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系统它可不知道你接的是稳压电源还是电池。
有些有协议电池的平板除外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手机改直插电源的。应该是一个道理。
就是充电器的USB线降压后直接焊到电池触点上。 ...

他们都是把电源接到原电池保护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过先例,电源带载电流太小,开机就保护。
电源最大电流应该要达到电池容量两倍即2C以上 ...

平板原来的电池是2块3.7V锂电池组成的,组成电池的电压:7.9V,充电时,是多少,我没测量过,电池的容量是10000毫安; 而我想要买的那个开关电源是8V,50(瓦)W的;电流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最大电流不受限制就可以。

电流是受平板限制还是电源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根线的完全可以,除电压相符外,电流要足够大。

网上找到一个8V,50W(瓦)的开关电源,电流够么??平板电池原来的电量是10000毫安,7.9V,充电时的电压我没测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
我旧手机电池胖了,拆机用直流电源,开不了机。一般开机电流非常大。后来接了一个18650开机后可以取下18650用电源。但没电池时很难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根线的完全可以,除电压相符外,电流要足够大。

同意你的意见,即“除电压相符外,电流要足够大。”

网友:
应该可以呀!